[技术问答]
关于m451的vcc

楼主(2016-07-25):
m451的vdd电源能不能接蓝牙hc-05的外设,为啥在nu-link上用vcc可以连接,如何在m451上接蓝牙的外设的电源口

楼主:
要接vdd是要经过软件调节吗

网友A:
蓝牙的外设的电源和M451一样就可以了吧

网友:
单片机的供电接口不是电流输出接口,不要乱搞。

网友B:
上电路图看看,到底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