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正本清源——零极点(续)

楼主(2016-07-25):
(无正文)

楼主:
再给出前帖中的两个微分方程:

上式是分别令系统微分方程等式左右为零而得到的两个微分方程,从中可以分别解出相应的y(t)和x(t)(解非唯一)。

楼主:
前面那个方程所得解(y(t))其实就是所谓的零输入响应,而后面那个方程的解(x(t))不妨可以类似地命名为“零响应输入”

楼主:
注意,对于一个稳定系统,其零输入响应必然是衰减的。

当然,你可能说振荡器输入就是“零”。对于振荡器而言,小信号下(近似线性)系统是不稳定的,而到了大信号时系统将由其非线性特性维持其稳定性。

楼主:
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东西,其目的是要转入到“增益”概念,给个维基说明:

楼主:
不难看出,增益是指稳态下(通常仅指正弦稳态)输出与输入信号间的比值关系。增益与信号的频率有关,通常是针对通频带内的信号而言。

楼主:
那么,从前面给出的零输入响应和“零响应输入”看,通常都是非稳态的或根本就是在通频带外。而由零输入响应和“零响应输入”得到的所谓“增益无穷大”和“增益为零”都不是增益的原本含义,属于杜撰出来的东西而已。

楼主:
那么,零极点在分析系统的幅频和相频特性时,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看下图:

这里,仅给了一个实零点。

楼主:
注意上图中的红线和蓝线(都是复矢量),它们就代表了不同频率下的幅频和相频特性。而在红线附近,其“变化”最大,这就是所谓的转折点。所谓的“零点”,在此其实就是反映了这个转折点所对应的频率值,其恰好等于实零点的数值大小。

极点的分析类似,这里就不重复了。

网友A:
大学教材上必说的东西,这样帖子我是不会发的。
原因很简单:对没看过教材的,简单介绍肯定看不懂。而对看过的,就不需要看贴了。

楼主:
由此可见,零极点有其原本的含义,追根溯源在“亚纯函数”那里,而作为特例的有理函数则是其最普遍的应用。对于LTI系统,则可以利用拉普拉斯变换将一个时域的微分方程关系变换成s域的代数关系,从而零极点再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到了分析系统的幅频和相频特性时(譬如波特图),零极点仅是个参考而已,已远离了其本原。

网友B(2025-01-18):
请问楼主贴的教材是哪本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学教材上必说的东西,这样帖子我是不会发的。
原因很简单:对没看过教材的,简单介绍肯定看不懂。而对看 ...

这玩意我看多少遍都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