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有没有这样一种功能的元器件

楼主(2016-07-25):
就是在电流超过限定时切断回路或者大幅降低电流
比如限定超过额定电流400ma时,将电流限制到100ma或以下,接近0更好

目前知道的类似的有自恢复保险丝或PTC,但这两种如果限流400ma,超过后也只是限制在400ma

感觉这种器件不存在,如果有的话希望各位赐教

网友A:
灯泡  消磁电阻?

网友B:
那什么时候恢复电流呢?

网友C:
“感觉这种器件不存在”
这种器件是不存在,但具有这种功能的电路存在。
线性直流稳压电源,过流/短路保护有三种:一是关机,过流或者短路故障消除后必须重新开机;二十限流,限制在设定的电流值;三是减流,输出电流减少到一个比较小的值。

网友D:
“  …… PTC,但这两种如果限流400ma,超过后也只是限制在400ma ” ,这是楼主理解有偏差。

PTC起保护后,电阻陡然增大,通过的电流会很小的。不可能一直象限流一样保持在最大值。

加在PTC两端的电压一定时,对应它的电阻也确定(假如不考虑环境温度等其它条件),具体的PTC型号都有自己的温度 -电阻特性,可以做一下实验以增加点感性认识。

在设计电路时,要根据它的温度 - 电阻曲线来确定电路。

网友D:
再说一点,象“自恢复保险丝”这种PTC电阻,它的误差还是很大的(相对于一般电阻)

网友E:
单个元件可能比较少,电路的话应该比较容易!

网友F:
如果要求控制精确,可以用有源器件搭。如果要求粗略,自恢复保险即可。注意自恢复保险的特性,去找器件手册好好看看吧。

网友G:
用来干什么?

网友H:
单片机可以

网友:
FPF2700 / FPF2701 / FPF2702 — AccuPower™ 0.4~2A Adjustable Over-Current Protection Load Switches
这个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需要这种器件主要想用在短路时用于尽可能的限流,由于成本问题,没法加入电路。打算依然使用PTC。
同时感谢各位解答,现在对PTC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