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VE下载程序的速度慢

楼主(2016-07-25):
使用JLINK下载程序的时候,下载速度只有20K,再往上就下载不了,请问各位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usb线太长的原因呢?设置高的速度,提示什么呢?20k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usb线太长的原因呢?设置高的速度,提示什么呢?20k太小了。

USB线长应该没有问题,一直都用着的;
下载速度再往上就提示不能进入Debug模式,恳请再指点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线长应该没有问题,一直都用着的;
下载速度再往上就提示不能进入Debug模式,恳请再指点下。 ...

上配置图和提示说明。

网友B:
正常的话,1M没啥问题的;

可能板子设计的不稳定吧;
比如电源处理,布线等;

还有仿真器到板子的线尽量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