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数字块UDB概述

楼主(2016-07-25):
通用数字块是PSoC3所提供的一个重要功能单元,读者可以使用Verilog硬件描述语言,定制IP控制器设备,这样也大大扩展了PSoC3的应用领域,PSoC3中的UDB使得PSoC和传统MCU相比,有更大的
灵活性。

楼主:
        新一代的UDB在配置粒度和实现效率上进行了权衡。这种方法使得能定制数字操作来满足应用要求

网友A:
UDB是由可编程逻辑PLD、结构逻辑(数据通道)和灵活的布线资源来提供在这些元件、I/O连接和其它外设之间的互联。比如最简单的功能是定时器、计数器、CRC生成器、PWM、死区生成器,通信功能包括UART、SPI、I2C。在可利用资源范围内,PLD块及其连接性,提供了全特性的通用可编程逻辑。

楼主:
PLD块
       每个UDB中有两个小的PLD。这些块从布线阵列中提取输入,然后生成寄存的或者组合的积之和(SoP)逻辑,这些逻辑和寄存器用于实现状态机,控制数据通道的操作,条件输入和驱动输出。

网友A:
数据通路块
        数据通路包含动态的可配置的ALU,两个先进先出的队列FIFO,比较器和条件生成。

楼主:
状态和控制块
        这些寄存器提供了一种方法,用于CPU固件和UDB操作交互和同步

网友A:
控制寄存器驱动内部的布线,状态寄存器读内部的布线

楼主:
时钟和复位块      这个块为UDB内的每个独立的块提供时钟选择和使能,复位选择。

网友A:
链接信号
       PLD和数据通道有链接信号,使得相邻的模块能被链接,来创建更高精度要求的功能

楼主:
布线通道
       UDB的I/O通过可编程的开关阵列(用于连接一个UDB内的块和阵列中的其它UDB)被连接到布线通道。

网友A:
系统总线接口
      每个UDB中的所有寄存器和RAM,被映射到系统地址空间,能被作为8和16位的数据访问。

网友A:
PLD模块基本的功能是实现逻辑表达式,状态机,序列器,查找表和解码器

网友A:
在最简单的使用模型中,将PLD块作为一个独立运行的资源,在这个资源里综合生成通用RTL,并且进行映射

网友A:
最普通和有效的使用模型是从PLD和数据通道的连接创建数字功能,在这个模型中,PLD只实现随机逻辑和功能的状态部分,而数据通道(ALU)实现更结构化的元件

网友B:
PLD有12个输入,送入到8个乘积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