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和恒流源的电路

楼主(2016-07-25):
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开关,怎样和一个恒流源的电路联系在一起,继电器的开关决定恒流源的选通,求教

网友A:
如果你是要用继电器控制恒流源工作或不工作,就用继电器控制恒流源的电源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要用继电器控制恒流源工作或不工作,就用继电器控制恒流源的电源就可以 ...

因为我的恒流源做了3个,提供三个不同的电流,单片机上引脚上分别接了3个继电器想来控制想要的电流输出,就直接把继电器接到恒流源的电源(我这里就是基准电压提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的恒流源做了3个,提供三个不同的电流,单片机上引脚上分别接了3个继电器想来控制想要的电流输出, ...

如果只是切换电流源,你可以用三极管或者mos管,完全没必要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切换电流源,你可以用三极管或者mos管,完全没必要用继电器

因为要求是这样 所以有点不解

网友B:
单片机接继电器初级,继电器次级串接到恒流源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次级电阻一定要小,电流满足要求。

网友C:
恒流源是怎么做的,输出电流的大小不是和负载有关的吗

网友D:
基本思路是提供一个基准,然后把检测到的实际电流和基准来进行比较,再用比较的结果来自动实时调节实际电流。

网友E:
这个是需要添加二级放大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