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MOS自激电路请教

楼主:
输入:5VDC
输出:4KV  18-22KHz
负载是臭氧片,功率很小,也就1-2W左右。
存在问题:
冷态下可以顺利启动并驱动臭氧片。工作一段时间后,臭氧片表面会产生液体,再次上电的时候,电路就无法顺利起振。
把臭氧片表面液体擦干以后,就可以顺利启动。
模电基础差的不像话,也就玩玩IC,按照规格书搭搭电路的份。
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有木有补救方案。谢谢。
@xkun977  @king5555 @Lgz2006 @各位坛友

网友A(2016-07-25):
k5玩过的,用BJT可能更易自激多谐。

网友B:
初级用个中间抽头不要L2L3可能会好点

网友A:
那种电路真地可能更好,去年还有那么个贴。就叫“推挽自激”吧,常见的,功率大小不限。

网友C:
后级用外倍压应该会好点

网友A:
臭氧发生器电路,应是相当成熟产品一部。未有太多接触,不便更进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电路真地可能更好,去年还有那么个贴。就叫“推挽自激”吧,常见的,功率大小不限。 ...

嗯嗯,绕组驱动反馈更强,
当初没有选择这种方案,有别的考量,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水等于多了電阻,造成負載變重,致使反饋量變小。因此加大C3及C4而減小C13,C13是修正頻率的。改用Vgsth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