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的焦距和镜头的配合问题

楼主(2016-07-25):
各位大神,
  用OV5640来观察目标点的情况,要求大概能看清楚室内100米的地方的情况。
  问题:看照相机上通过机械变换镜头的长短来调节焦距用来测量不同距离的物体,不知道我这边如何选择镜头的焦距呢?这个有点一头雾水,还请高手指点!
  十分感谢!

网友A:
直接使用变焦镜头。

网友B:
100米要50mm的镜头了

网友C:
因为物距较远。可以先将焦距近似为像距。(如果物距较近,就不好近似了)
假定你要拍摄的是100米的处,3.6mx2.7m的面积范围,而传感器的面积为3.6mmx2.7mm,那么  像距=像高/物高*物距=100mm,那么焦距=1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