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模块特性

楼主(2016-07-25):
PSoC内的定时器模块是8/16位的,可配置成定时器、计数器或者脉冲宽度调制器(Pulse Width Modulator,PWM),这些模块在嵌入式系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网友A:
PSoC器件提供最多4个例化模块。如果要求额外的模块,可以使用PSoC Creator软件通过UDB进行配置

网友A:
定时器模块有不同的时钟源,它通过DSI连接到通用输入/输出(GPIO)

网友B:
8/16位定时器/计数器/PWM,它们作为向下计数器

网友B:
定时器模式

网友B:
门控定时器模式

网友C:
终止计数-达到计数寄存器的最终值

网友B:
脉冲宽度调制器PWM模式

网友D:
比较真-定时器值匹配比较寄存器

网友C:
捕获-在捕获信号的边沿检测,捕获的定时器值

网友D:
当确认使能信号时,开始计数

网友C:
支持自由运行定时器

网友D:
在开始、复位和终止计数时,重新加载周期

网友C:
可选的时钟源

网友D:
支持“杀死”(Kill)和“死区”(dead band)特性

网友C:
计数器模块在输入时钟的上升沿计数。它从周期值向下计数到0

网友D:
如果将定时器配置为一次性(One Shot)时,当到达TC时,定时器停止

网友C:
当它达到计数值0(TC)时,周期值重新加载到计数寄存器,定时器继续计数

网友E:
定时器时间怎么计算的啊?例如我用的1MHz的频率,不分频,capture设置为1000,那它中断一次多少时间啊?
不明白那几个寄存器什么意思,好像跟51的定时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