Δ-ΣADC模块概述

楼主(2016-07-25):
        PSoC5ADC是一个采用Δ-Σ技术实现的高分辨率ADC

楼主:
Δ-Σ转换器是一个集成的转换器,它通过过采样、噪声整形、平均和抽取,提供了高的信噪比SNR和高的分辨率

楼主:
一个Δ-Σ模拟到数字转换器(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ADC)有两个主要的元件:一个调制器和一个抽取器

楼主:
调制器将模拟输入信号转换成一个高数据率(过采样)、低分辨率(通常1比特)的比特流,比特流的平均值对输入信号电平进行平均

楼主:
这个比特流通过一个抽取滤波器,得到高分辨率、低数据率的数字输出。抽取滤波器是降 采样器和数字低通(平均)滤波器(平均比特流得到数字输出)的组合

网友A:
8比特~20比特的分辨率

网友B:
0.25~128可配置的增益。

网友A:
差分/单端输入。

网友B:
可选的带有RC低通滤波器的输入缓冲区

网友A:
可选的内部或外部参考源

网友B:
用于低噪声的参考源滤波。

网友A:
增量/连续模式。

网友B:
增益和偏置校准。

网友A:
在PSoC中的ADC模块的具体结构包括:输入放大器,3阶Δ-Σ调制器和抽取器

网友B:
输入放大器提供高输入阻抗和用户可选择的增益

网友A:
抽取器包含一个4阶的CIC抽取滤波器和后端处理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