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1=0了为什么定时器还不会停止啊

楼主(2016-07-25):
有没有大神帮看一下啊  真心看不出问题了 明明TR1=0了 到了398还是往下num--

网友A:
num是什么类型的数据了,继续往下减只有一个可能,TR1=0没有执行。

网友B:
tt是局部变量,每次进来值都是随机数,改变为静态变量吧

网友C:
先把tt改为全局变量,初始化为0。或者如楼上这样定义局部变量,static uint tt = 0;
第二,你的num变量类型一定不能 char 或 unsigned char。可以 int 或unsigned int。

网友D:
你tt是个局部变量,又放在中断里,所以它永远也达不到你要的值。应搞成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