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路8位ADC用什么电路可以合成16位的ADC了

楼主(2016-07-25):
16位的ADC  合适的价格,速度普遍不是很满意,外部通信又占时间,

我打算使用MCU 内部ADC  ,使用2路ADC  通过一个电路,把源生信号,处理一下, 分成2路, 一给ADC 采集低8位, 一路ADC采集高8位  在合成一个 16位的 ADC 这样可行不,

有什么电路可以采用,

网友A:
好像合成难度大,合成效果不怎么样,DAC倒可以合成

网友B:
MSP430X4XX系列的单片机大多都是自带16为AD

网友C:
会不会算数

网友C:
干脆8x8=64位得了

网友D:
加上一个256倍的运放,配合da可以做到,不过精度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上一个256倍的运放,配合da可以做到,不过精度吗...

上电路图吧,呵呵

DAC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  只用放大+ADC不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上电路图吧,呵呵

DAC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  只用放大+ADC不可以吗

1路直接到ADH,一路放大后接到ADL,DA至少8位,接放大的参比(0点,或说放大线路的负输入端)过程是:
设输入0x1234测ADH,得到高8位数据(1200H),DA输出高8位数据(1200H),放大器输入为(+)1234H,(-)1200H),输出为1234-1200*100(H)=34H;ADL测试得34H,数据合成就好了;正常时到不了16位,ADH的误差影响太大,只是理论可行,实用时要降低几位就看AD的精度了;

网友A:
基本是按9楼说的做,但是放大器要求很高,电阻还有温漂,放大器的倍数变化一点,低8位就不知道跑到哪了.
还有就是把放大器做成完整的整数倍其实很难,即使使用万分之一的电阻,做出来多少还是会拖小数点,需要用计算把这个偏差计算回来,耗费的计算成本就高了.
搭完这些东西还要烧放大器的高精电阻,不如买个高位ADC了.

网友F:
内部ADC是8位的?两路合并成16位?精度肯定就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了,绝对不是8+8=16,我个人认为你这么搞法,即使8位ADC一位都不丢失,结果也应该是9位的精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看看我们这个 高精度的ADC  24位的 价格便宜 ,有需要 可以联系 QQ  394233008

什么价?

网友H:
不含税  2块 5  左右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货就是ADS1232吧,连4个无效周期都一样.

是仿照 ADS 1232  性能 可能比他们差一点   但是 一般够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不含税  2块 5  左右

2.5元能买24bit和A/D了?很震惊,哈哈

网友I:
因工作电源和参考基准,这么做只会降低精度、增加成本,属于毫无意义的画蛇添足。用满足要求的AD就是,价格会比你的想象要低,性能更是没法比。

网友J:
对国产货还是要尽量支持的

网友K:
24位电子秤用的也几块钱 。

网友K:
量大的都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2.5元能买24bit和A/D了?很震惊,哈哈

(5) 数据率:10SPS 和 80SPS 可选    ~~~~ 乌龟速度~~~ 难怪了    和电子称的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5) 数据率:10SPS 和 80SPS 可选    ~~~~ 乌龟速度~~~ 难怪了    和电子称的差不多 ...

你要多快?

网友K:
以前用DOS6.22两个合成过WIN95。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以前用DOS6.22两个合成过WIN95。

现在的小朋友知道dos6.22的大概不多了,哈哈,宋大侠小心你的帐号又要被盗了
那win7+win8岂不成win15了,微软老板要跳楼了

网友L:
ADC提高位数,我听过的方法是过采样,而且提高的位数没你这样的,是以牺牲速度换精度的方法。你说的2个合成一个 ,是适用于扩大采样带宽的方法,通过调整几个ADC的CLK的方法进行合成,示波器里面有这样应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小朋友知道dos6.22的大概不多了,哈哈,宋大侠小心你的帐号又要被盗了
那win7+win8岂不成win15了,微 ...

我刚才想两个100元,一个做上位一个做下位岂不成了100100元。

tyw
win78!尼克松要爬出来看新鲜了,哈哈

网友M:
引用 楼主:
(5) 数据率:10SPS 和 80SPS 可选    ~~~~ 乌龟速度~~~ 难怪了    和电子称的差不多 ...

这个速度倒是无所谓的。如果你10SPS能真正做到24位,只有最后一个位跳,水平还是相当NB的。。。

怕就怕,后面8位的数据都在跳。。

网友M:
想便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过采样。不用增加1分钱成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M:
想便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过采样。不用增加1分钱成本。

8位ADC你能过采样出16位或2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速度倒是无所谓的。如果你10SPS能真正做到24位,只有最后一个位跳,水平还是相当NB的。。。

怕就怕 ...

我有所为, 这么低的速度, 不满足应用要求

楼主:
  我的思路是把,信号源,进行减法运算(比如 减去1V ,2V),在进行放大处理

  如果可能的话当然是相,尽量的减去 高位的电压值,后OP放大电压值。

   我希望的是积极的讨论。。。。。。  风凉话的一边凉快去

  8+8 看了一些资料,应该去不到 16位 理论上 15+ 的样子

  哪么假设   基准 5V    量程5V  8位 256        信号电压0.123456789~V  1.23456789V

  如何尽量的组合出更多的更高高位了,

网友A:
按你这样减,你减掉的电压必须足够精确也足够稳定,否则你后面得到的电压读数也不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楼上

哪么假设   基准 5V    量程5V  8位 256        信号电压0.123456789~V  1.23456789V  [/backcolor ...

减1.23V的时候,你怎么保证你减掉的是1.23000V,而不是1.23001V?
要保证这个你得要一个很准确的1.23000V
到了2.46000V的时候,你又要保证这个电压是2.46000V,而不是2.46001V或2.45999V
做出这个东西钱足够买个高位AD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1.23V的时候,你怎么保证你减掉的是1.23000V,而不是1.23001V?
要保证这个你得要一个很准确的1.23000V
到 ...

  高位的AD 一个是采集速度问题,看了一下,50块以内的才 10Khz 以下.........

MCU 自带的AD 速度还是不错的~~~就是位数 8~12 的样子,  也有各别 16位2K 的特别应用品

这么折腾就考验模拟电路的功底了

网友N:
这个帖子有点意思哈。。。。
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听楼主这么一说,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依照楼主的思想:
先用一路ADC采集信号的源生值,对该次的ADC采集结果而言,
它的高几个bit位是稳定的,是准确的;低bit位会有跳变,是不准确的;
因此,这一路采集结果,只使用其中准确的几个高bit位结果。

然后,对源生信号进行处理,经过减法运算、放大这些操作,
用另外一路ADC采集 上面我们没有采用的低bit位所对应的源生信号

然后,再对两次ADC的采集结果进行拼接,以提高ADC采集的位数

这种方式,实际上就像是一个内带增益选择的ADC,对同一个信号分别进行不同放大倍数进行采集,然后进行数据整合
这样做挺有想法的,做个实验看看实际结果,给分享一下效果呗~~

网友O:
几十年前就有人这么想的,去查查几十年前的电子技术应用杂志,微机应用杂志。
搞明白精度和分辨率的含义,就不会提这种问题了;

网友O:
举个简单的例子:
要测量工件的尺寸,精度是10um;
但手里只有2把小学生的木头尺,精度是mm的;
于是想用一个100倍的放大镜解决,方法是:
1. 用第一把木尺测量工件的尺寸,左端对其
2. 用放大镜看工件右端
3. 用第二把木尺测量放大镜里面的影子
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木尺的刻度线要很细,不能大于5um,否则放大100倍后就会变得很粗,比如学生的木尺刻度通常是0.1mm,如果放大100倍,就成了10mm,没法做2次测量了;
2. 第一把木尺的刻度标定误差要在5um以内,那么木头这种材料估计不行了,至少不锈钢吧,还有控制环境温度范围,防止热胀冷缩,加工尺的设备必须是很精密的,用模子压刻度肯定不行,至少激光刻蚀吧;第二把要求就很低了,就是mm级的;
3. 放大镜100倍率误差要控制,不能是101倍,也不能是99倍
如果把这些问题解决,成本足够买100把精度10um的卡尺了!

网友P:
这个仿ADS1232的芯片,2.5是够便宜了。
ADS1232要10+.
当然国内仿这个的也有好多种信号了, 芯海的CS1232,
就是ISTERSIL国际大厂也放这个ISL26133.

不过我不喜欢用这块芯片,速度10次太慢, 而80次噪音又太大。

楼主:
刻度尺是放在放大镜上,不就行啦,  显微镜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37楼的举例很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举个简单的例子:
要测量工件的尺寸,精度是10um;
但手里只有2把小学生的木头尺,精度是mm的;

刻度尺是放在放大镜上,不就行啦,  显微镜也是这么干的  比喻阿

现的难题:  电压消减、数据拼接,

网友Q:
不要想当然。这是不行的。

网友R(2016-09-11):
引用 楼主:
刻度尺是放在放大镜上,不就行啦,  显微镜也是这么干的  比喻阿

现的难题:  电压消减、数据拼 ...

基本上不可能实现,现实中电阻分压比例精确到0.1%以内都是极其困难

除非使用高速ADC,搭建delta-sigma结构的ADC,使用FPGA滤波抽取,可以比较容易做到16bit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R:
基本上不可能实现,现实中电阻分压比例精确到0.1%以内都是极其困难

除非使用高速ADC,搭建delta-sigma结 ...

就当个乐子  不撞破头心不死把~~~~~ 哈哈

网友S:
好主意,真想试试。两个8能弄出14也挺好。

网友T:
你这样太折腾

楼主(2018-01-09):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小朋友知道dos6.22的大概不多了,哈哈,宋大侠小号又要被盗了
那win7+win8岂了也有不成win15了,微 ...

哎,你们真落后,现在还在用温,七,八,九,10,  我十几岁的时候已经在用windows32。

我20岁的时候应该有windows98了

然后过了几年,windows2000也有了

最近几年,竟然还出了windows2008,还是2018。

楼主:
我觉得这个辅助电路的前提就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减法电路

楼主:
然后把目标电压拙级减去, 再拙级放大,在数据处理合成。。。真他妈的能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