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PIC单片机调试器PICKIT3

楼主(2016-07-25):
有哪位使用过的高手能讲一下怎样使用吗?

网友A:
平时就下程序用,还有别的用吗?不是很清楚。。。。

网友B:
我会用,可是不好讲。可以下载,也可以调试。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要占用两个单片机的管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要占用两个单片机的管脚吧。

有没有关于怎样使用得资料啊 中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关于怎样使用得资料啊 中文的??

你看看ICD2.ICD3的使用方法,都有中文的,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平时就下程序用,还有别的用吗?不是很清楚。。。。

它就是下载加调试的功能  烧录器和调试器。。

网友G:
这东西比较简单,看看英文也很容易的。

网友H:
你把有关的连接对应改用PICkit3可参考如下

网友I:
也进来学习下啊。PIC方面的知识知道的比较少。。。

网友J:
这里好像都是用笙泉的单片机,PIC的比较少吧

笙泉MCU总代理,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可以加QQ:3166720948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关于怎样使用得资料啊 中文的??

我手上没有呀,论坛上每个月都有资料更新,可以关注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ICD2.ICD3的使用方法,都有中文的,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

这个我还真的不清楚呢?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