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偶然上电的时候,工作频率却是30MHz!

楼主(2016-07-25):
我用的芯片是2812,硬件外接30M有源晶振,软件设置锁相环倍频,芯片工作在120MHz.但是在调试的时候发现,偶然上电的时候,工作频率却是30MHz!请问大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你要先确定产生这样的问题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造成的。

网友B:
我估计你的软件对锁相环设置有问题。

网友C:
我查了代码 按照例程做的 而且在别的产品上也是这么用的 没有问题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PLL引脚部分有虚焊吧。

网友E:
我想如果是软件问题应该是每次都错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PLL引脚部分有虚焊吧。

你好,PLL引脚?是不是晶振的输入引脚?

网友G:
用同一套软件多测几次,如果现象比较随机更多的还是硬件问题,可能是PLL引脚部分有虚焊。

网友H:
不知道楼主怎么测量的?首先,你怎么知道上电时的工作频率是30M的  如果可以知道  就换个正常的程序测测  这样排除是不是你程序配置的问题

网友I:
测量CLKOUT引脚就可以了,这个引脚输出的时钟与你所设定的工作时钟之间是有关系的。

网友J:
DSP复位电路和CPLD的复位电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