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采集方波同步信号

楼主(2016-07-25):
0HZ的方波同步信号用2812的什么资源采集最好呢?

楼主:
错了 是50Hz

网友A:
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网友B:
前有模拟电路(比较器),对50HZ的工频电压信号整成50HZ的方波信号,高为3.3,低为0,此方波信号作为系统的同步信号来控制功率器件,如可控硅。

楼主:
原本采用的方法是用20K的中断里查询,分辨率为50US,而同步信号1度的时间是55US,也就是误差达到1度。用2812的什么资源来做此功能最好呢?

网友C:
看看,不知道分辨误差呢?是多少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不知道分辨误差呢?是多少呀?

做这个的,一般而言,分辨误差起码不高于0.1度。

网友E:
个人觉得定时器来做应该比较好!!

网友F:
可以使用CAP来进行处理吧。。。

网友G:
你要求实时性很高吗?

网友H:
如果是干净的方波,用外部中断行不?

网友I:
2812中事件管理器的捕获单元完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J:
好像加上一些变M/T等的算法     误差可以到0

网友K:
捕捉就是做这个的吧

网友L:
用外部中断或者引脚的上升沿 或者下降沿中断来做. 注意开启IO口的数字滤波功能.
可以参看我在牛卧塘搞的一篇开发日志,我是测评用的 .

请注意新唐M051可不是简单的51,是完美的M0单片机
http://www.nuvoton-m0.com/forum. ... 746&fromuid=153
(出处: 牛卧堂 ARM Cortex m0 M4技术交流)

楼主不会是用来做移相触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