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串口调试助手 上位机软件 单片机调试

楼主(2016-07-25):
可实现的功能:
1.串口设置:串口号,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
2.退出**功能
3.字符串格式、十六进制格式发送和接收
4.定时发送
5.多字符串定时间断循环发送
6.清空发送区和接收区
7.发送和接收计数
8.串口连接状态显示
9.支持暂停继续接受数据。
10.显示当前时间。
11、TXT数据导入和导出

编写串口调试助手心得
一开始在编写串口调试助手的时候,在收十六进制的时候用的是二进制模式接收,在收字符的时候用的是文本模式接收。后来发现用文本模式接收字符的时候,当发大于127的字符的时候,VB编写出来的串口助手会卡死,后来只能把接收文本模式还是用二进制模式接收,然后在转换为字符,而接下来又面临的着一个问题又来了,怎么将vb串口控件接收到的二进制的数转为相应的字符或者汉字,这就要知道字符ascii码和汉字gbk码的范围并作出相应的判断,而知道这些到不难,知道之后面临下一个问题,对于不定长的字符,怎么判断字符的结尾,若不判断字符的结尾,有可能最后一个字节和下一个字节会面临着组成一个汉字,这样接收到的字符就变了,以上的问题小编在反复的测试和编写中都解决了。大家可以下下来用一下这个工具软件,肯定实用稳定,并且如果可以,小编可以给你提供技术支持。

楼主:
多多关照……

网友A:
想实现数据分帧功能,即接收时,当前字节与上一字节的接收时间大于一定间隔,如设置为3mm,就认为是下一帧数据。数据帧为不定长度。

楼主(2016-08-24):
引用 网友A:
想实现数据分帧功能,即接收时,当前字节与上一字节的接收时间大于一定间隔,如设置为3mm,就认为是下一帧数 ...

添加一个时钟空间,再添加一个全局变量,在时钟控件中当大于你要设定的时间时给这个变量制其他值,通过这个变量来判断不定长数据帧。。。

网友B:
很好摊强大

网友A(2018-09-20):
引用 楼主:
添加一个时钟空间,再添加一个全局变量,在时钟控件中当大于你要设定的时间时给这个变量制其他值,通过这 ...

并且每收到一个字符,就把时钟计数复位。这个方法逻辑上,没问题。
但Windows的定时器,时间精度为20ms左右,帧间间隔大于20ms的情况可以正常工作,帧间间隔小于20ms的情况可能工作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