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keil编译问题 求助

楼主(2016-07-25):
简易PWN 呼吸灯程序
#include <reg51.h>
/*****************************************
连续呼吸灯程序:
            主要用到定时器的周期改变占空比
   这里用到定时器0和定时器1,脉冲
   数组在定时器1中定义。定时器0输
   出pwn波,定时器1根据脉冲数组输
   出不同脉冲改变定时器0的初值从
   而达到呼吸灯效果。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wnout=P0^1;
uchar HIGHRH = 0;//用于定时器0使用
uchar  HIGHRL= 0;
uchar LOWRH = 0;
uchar LOWRL = 0;
uchar T1RL = 0;  //定时器一
uchar T1RH = 0;
unsigned long periodkb = 0;

void Openpwn(uchar fr,uchar kb)   //开pwn开口
{
uchar high ,low;
periodkb =  11059200/12/fr;//为pwn一个周期需要的计数  11059200/12 为一个机器周期的计数
high =  (periodkb*kb)/100;//当pwn为1 占空比为kb时的计数
low = periodkb-high; //当pwn为0,占空比为kb时的计数
high = 65536-high+12;//+12为了补充损耗
low = 65536-low+12;//
    HIGHRH = (unsigned char)(high  >> 8);// 当pwn为1时的高8位 和   低8位分离
HIGHRL = (unsigned char)high  ;
LOWRH =  (unsigned char)(low  >> 8);// 当pwn为0时的高8位   和   低8为分离
LOWRL =  (unsigned char)low;
TMOD &=0XF0;
TMOD |=0X01;//TMOD开定时器一
TH0 = HIGHRH; //
TL0 = HIGHRL;
ET0 = 1;
TR0 = 1;
Pwnout = 1;
}
void Pwntime (uint ms)
{
uchar  tmp = 0;
tmp =  11059200/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ms)/100;// 计算所需要的计数值
tmp = 65536-tmp+12;//前面是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12为了补充中断延时的损耗
    T1RH = (unsigned char)(tmp  >> 8);// 当pwn为1时的高8位 和   低8位分离
T1RL = (unsigned char)tmp  ;
TMOD &=0XF0;
TMOD |=0X01;//TMOD开定时器一
TH1 = T1RH; //
TL1 = T1RL;
ET1 = 1; //使能T1中断
TR1 = 1; //启动T1
}
void Adjustpwn(uint ms)
{
uchar high = 0,low = 0;
high = (periodkb*ms)/100;
low = periodkb - high;
high = 65536 - high + 12;
low = 65536 - low + 12;
HIGHRH = (unsigned char)(high  >> 8);// 当pwn为1时的高8位 和   低8位分离
HIGHRL = (unsigned char)high  ;
LOWRH =  (unsigned char)(low  >> 8);// 当pwn为0时的高8位   和   低8为分离
LOWRL =  (unsigned char)low;
}

main()  //用于设置定时器和中断方式
{
EA = 1;//开总中断
Openpwn(100,10);//打开pwn
Pwntime(50);//隔50ms 进入一次中断  改变占空比
while (1);
}
void Tnterrupttime0() interrupt 1
{
if (Pwnout = 1)    //当前为高电平时,装载低电平并输出低电平
{
  TH0 = LOWRH;
  TL0 = LOWRL;
  Pwnout = 0;
}
else     //当前为高电平时,装载高电平并输出高电平
{
  TH0 = HIGHRH;
  TL0 = HIGHRL;
  Pwnout = 0;
}
}
void Interrupttime1()  interrupt 3
{
static bit dir = 0;    //呼吸灯亮灭,0为逐渐亮,1为逐渐灭
static uchar inde = 0; // 占空比数组计数
uchar code table[13] = {5,8,15,25,35,45,55,65,75,85,95,98,99}; //占空比数的变化
TH1 = T1RH;//初始化赋值
TL1 = T1RL;
Adjustpwn(table[inde]);

  if(dir == 0)
  {
   inde++;
   if(inde >= 12)
    dir = 1;
  }
  else
  {
   inde --;
   if(inde == 0)
    dir =0;
  }
}
编译出现如图问题   试过编译流水灯程序就没问题   有hex文件   网上说是没有**  但是我**过两次还是不行  求助

网友A:
跟系统有关系

楼主:
我对我的系统进行了分盘,装了WIN10,之前编译都没有问题的  该怎么解决  不行的话  我要重装了

网友A:
WIN10**时右击软件,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软件,同时要关闭防火墙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时右击软件,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软件,同时要关闭防火墙

我是用KEIL_Lic**的   还是没用

网友A:
**方法都一样,加QQ838975168给你指导

网友B:
我们的芯片是51单片机,有项目可以试用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