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用STM32CUBE生成keil4工程却打不开

楼主(2016-07-25):
我用STM32CUBE生成Keil4的工程(处理器芯片是STM32F103ZE),可是keil4却无法打开它。而生成IAR工程是可以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无法打开,提示报错什么呢?

网友B:
打开后什么提示呢

楼主:
显示为“Cannot read project file 'E:\cube_lcd\text_a.uvproj'!”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后什么提示呢

显示为“Cannot read project file 'E:\cube_lcd\text_a.uvproj'!”

网友C:
源文件有没有损坏

网友D:
会不会KEIL版本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KEIL版本太低?

那么我再试试

网友E(2018-01-04):
楼主解决了吗,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