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脚位不同,如何让一系列产品使用同一个程序?

楼主(2016-07-25):
一个系列的产品,MCU外围硬件电路相同。但是为了每种型号的产品PCB Layout方便,对单片机的脚位pin进行了相应调整。如:ADC通道 和数字IO引脚。为了以后的这一系列产品程序升级方便,如何让不同的产品型号共用这一个程序?现在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设置一个变量,通过判断这个变量来判断产品型号,从而执行相应脚位。如:
switch(ProducSign)//判断产品型号
{
    case 0:
    {
    GPIO_PinOutSet(gpioPortC, 3);
    break:
    }
   case 1:
    {
    GPIO_PinOutSet(gpioPortD, 2);
    break:
    }
    case 2:
    {
    GPIO_PinOutSet(gpioPortC, 5);
    break:
    }
    default:
    break;
}

请问除了这个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吗?  运行周期越短越好。

网友A:
映射,底层和应用层是区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映射,底层和应用层是区分开的

还是要在程序中进行逻辑判断对吧? 就像我上面写的那中demo一样?

网友B:
外挂的标记.不可改动的.

网友C:
有多余的管脚,连起来。启动时,一收一发,验证版本。

网友D:
如何让不同的产品型号共用这一个程序?与其这么做,不如重新写程序,修改下IO的配置就好了,或者加跳线帽切换,判断外部的跳线位置。

网友E:
写一个可配置的程序.

网友F:
条件编译

网友G:
只能这样,用条件编译也差不多的;

楼主:
那样最终还是要生成多个程序,通过编译器宏定义来判断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何让不同的产品型号共用这一个程序?与其这么做,不如重新写程序,修改下IO的配置就好了,或者加跳线帽切 ...

一般很少向楼主说的这么做

一般都是单片机上的io定下来可以延伸到不同产品上。不可能为了好走线而改动脚位。

因为走线再难也是几分钟的事,随便搞一下就行。但是代码要兼容很多种io 那工作量太大了 - -!

所以我们都会有模板,不但程序有  原理图平台脚位也有,固定的永远不要变,可变的就是原来没使用的管脚你可以用来完成新的功能。

这样一份代码可以移植到不同产品上 而不用管底层io配置之类的。

网友I:
PCB Layout就那么难吗?

网友J:
这个理由太奇葩了,现在连打样的的线宽线距指标都下探到3mil了,对MCU那点电压来说根本不用考虑爬电什么的,多打几个过孔的事……
你可以在一些功能固定的输出IO上增加上拉/下拉电阻,上电时先设为输入,读取状态作为型号/版本号(然后根据这个来配置),再改回输出。

网友K:
在编程时可以使用条件编译,在运行时识别可以使用函数指针数组或者结构体等。
办法由很多,指针是效率最高的,但是会使应用程序的体积很大,最佳的方案就是条件编译。

网友:
驱动层 硬件抽象层 应用层分开,不同的芯片或者硬件只需要把驱动和抽象层替掉就可以了

网友L:
定义一个#define 型号
#ifdef xxx型号
代码1
#ifdef xxx
代码2

网友M:
需要修改IO的配置吧

网友N:
楼主在顶楼的程序好用吗

网友O:
条件编译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