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ic空载输出脉冲的作用?

楼主(2016-07-25):
没接电池时,充电ic会输出脉冲或三角波,作用是不是检测电池接入否?
检测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内部检测机制是检测BAT脚电压

网友B:
其实就是把一个电容从“没电”充电到“满电”,并且指示灯也随之改变指示,并且用这种快速闪烁的指示灯表示电池没有连接好。

网友C:
戈卫东的回答是正确的.
CN3761的Datasheet里有相关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