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外部中断唤醒时间问题

楼主(2016-07-25):
使用STM8L052接一个无线模块,空闲时进入Active-halt mode,当无线模块收到信号,有个标识管脚置低,此中断信号使得stm8l052唤醒,进入run模式。有个问题是,无线模块的标识管脚置低后2ms后,无线模块会通过串口给单片机发送数据。希望能正常接收这一帧数据,实验发现单片机串口数据收到了(串口中断接收),但是数据是错误的。延时一会,程序进入run模式后,再接收无线模块的数据就是正常的。怀疑是不是Active-halt mode切换到run模式的间隔有点长,导致串口接收数据错误。听说有启动快速唤醒的设置,不知如何使用,谢谢大家。

网友A:
看看 pll 之类的恢复时间..尤其带等待的那些设备.
串口要想好用,1,时钟稳定.2串口模块不是低功耗状态.你可以模式切换完设置一个引脚状态用示波器抓一下恢复时间.理论上不会这么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