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简单的程序

楼主(2016-07-25):
数码管冲432减到398的时候 流水灯不会流,就是第一个灯一直亮着,我设计师想让他们都是进行 到398的时候 流水灯停止
我显示试出把定时器1的eles的语句去掉可以正常工作 一加上就流水灯不动了 不知道这么分析啊 ,都死磕3天了 还是不知道这么回事

#include <reg52.h>  //52??????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0x76,0x79,0x38,0x3f,0};
uchar flag,bai,shi,ge,bb,flag1;
uint num;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uchar ba,uchar sh,uchar g)

{
        wela=1;                                           //???       //
        P0=0xfe;                                  //?????????
        wela=0;                  //???
          dula=1;                                         //???
        P0=table[a];                         //???
        dula=0;                                         //???
        P0=0xff;
        delay(5);

        wela=1;                                           //???
        P0=0xfd;                                  //?????????
        wela=0;                  //???
          dula=1;                                         //???
        P0=table[b];                         //???
        dula=0;                                         //???
        P0=0xff;
        delay(5);

        wela=1;                                           //???
        P0=0xfb;                                  //?????????
        wela=0;                  //???
          dula=1;                                         //???
        P0=table[c];                         //???
        dula=0;                                         //???
        P0=0xff;
        delay(5);

        wela=1;                                           //???
        P0=0xf7;                                  //?????????
        wela=0;                  //???
          dula=1;                                         //???
        P0=table[ba];                         //???
        dula=0;                                         //???
        P0=0xff;
        delay(5);

        wela=1;                                           //???
        P0=0xef;                                  //?????????
        wela=0;                  //???
          dula=1;                                         //???
        P0=table[sh];                         //???
        dula=0;                                         //???
        P0=0xff;
        delay(5);

        wela=1;                                           //???
        P0=0xdf;                                  //?????????
        wela=0;                  //???
          dula=1;                                         //???
        P0=table[g];                         //???
        dula=0;                                         //???
        P0=0xff;
        delay(5);
}

void init()
{
        bb=0xfe;
        P1=bb;
        num=432;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50o??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50o??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ET1=1;
        TR1=1;
        TR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display(7,6,5,bai,shi,ge);
                //else
                        //dispaly(16,17,18,18,19,20);
        }
}
void T1_1() interrupt 3
{
        uchar tt;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tt++;
        if(tt==2)
        {
                tt=0;
                num--;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if(num==398)
                 {
                        TR1=0;
                        //TR0=0;
                        //flag1=1;
                 }
        }
}

void T0_0() interrupt 1
{
        uchar aa;
        TH0=(65536-45872)/256;//50o??
        TL0=(65536-45872)%256;
        aa++;
        if(flag1!=1)
        {
                if(aa==10)
                {
                        aa=0;
                        bb=_crol_(bb,1);
                        P1=bb;
                        if(TR1==0)
                        {
                                TR0=0;
                                P1=0xff;
                                //aa=0;
                                flag1=1;
                        }
                }
        }
        else
                {
                        TR0=1;
                        aa=0;
                //        TH0=(65536-45872)/256;//50o??
                //        TL0=(65536-45872)%256;
                        if(aa%4==0)
                        {
                                //aa=0;
                                P1=~P1;
                        }
                        if(aa==60)
                        {
                                TR0=0;
                                P1=0xff;
                        }
                }
}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 问题,你把流水等放到定时器1里,最后打开定时器0.在运行里面的程序,可能是因为有优先级的问题。我也是刚学

网友B:
变量aa用全局或静态变量

网友C:
原理图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