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地和大地问题?

楼主(2016-07-25):
解决了打赏大家!
       我的仪表供电有2套,一是3.6V锂电池供电,二是AC220V供电(2芯插头)。在220V断电时,电池工作。这个系统是用来测量涡轮传感器信号的,此信号经过放大整形后用单片机捕获脉冲计数。问题是:在办公室测得两者在单独供电时,测得的频率值基本一致,但是在有变频器的实验室测量时,用电池供电测量的值比220供电时的频率值高30Hz!?(变频器的地和电机的地是单独接大地的)
      现在只要将仪表地和大地接在一起,2者采集的频率就一致了。但是实际是不允许接在一起的。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仪表什么外壳,塑料or金属?
如果是金属,仪表的地线和仪表的外壳,怎么连接的?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回帖了。
壳子是金属的,目前地线和壳子没有连接。

网友B:
信号放大环节尝试适当的滤波处理。

估计是变频器干扰了信号,信号再放大,就多出了一些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