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ADC如何使用?

楼主(2016-07-26):
我看到有差分输入ADC,如何用差分ADC的话,是不是就是把ADC 的差分输入端接到电阻两端,此时不用去管电流流向,只要有电流,就有压降,ADC 就能测量出电阻的分压值?
但是我从ADC的规格书中,,没有发现他的负电压数值概念,那如何区分电流流向?????????????

网友A:
只要输入的共模电压不超过电源电压,ADC 就能测量出电阻的分压值,你没注意规格书中有单向测量与双向测量的描述。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计算两端的差值,结果当然可正可负,但两端本身不能为负

网友C:
是的,只要差分输入的电压不高于参考电压就可以测出分压值,差分ADC每个AD通道有两个输入A+和A-,若VA+ > VA-为正电压,那么反之就为负电压,需要通过AD采集到的值判断A+和A-哪个电压更高

网友D:
建议看一下你所使用IC的datasheet,尽管现在很多人不喜欢看。

楼主:
我看了AD7793, 上面没有说值为负的情况。
那如何区分呢?
请指点下。

附上规格书一份。

差分ADC/AD7793中文规格书

网友E(2017-11-02):
您好,差分ADC中如果正端-负端的值是负的,那单片机能对负的数值进行转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