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PE2,PE1无法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6-07-26):
STM8 PE2,PE1无法输出高电平,怎么都无法输出高电平?

网友A:
你的IO配置是对的?确定没有外部电路的干扰?

网友B:
把程序 下载到公板 测试一下 试试吧!

最起码公板是经过厂家验证的!

开发板也行!

网友C:
我现在的项目就是用的PE口,没出现过你说的情况,还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D:
STM8的PE口就是这样,必须要加上拉电阻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