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的改变

楼主(2016-07-26):
下图是比较通用的仪表放大器的电路图
但是,现在由于A3的引入,也影响了VO的精度。
由于输入信号比较大,用单片机的AD口足够用。
现在打算省掉A3,直接把A1,A2的输出接单片机的AD+,AD-,
来提高VO的精度,不知道这种方法可不可以。
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A:
这样做是不行的,现在有直接输入差分信号的AD你为什么不用。

网友B:
这里要区分是应用的商品仪表放大器或是用一般运放搭建的仪表放大器?如果是后者,楼主的想法是对的,这样会减少电阻R3、R4,R5,Rf匹配的难度。如此,只要保证R1 = R2就行了。单片机AD输入AD+、AD-的对称性是很好的,比自己用外接A3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高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要区分是应用的商品仪表放大器或是用一般运放搭建的仪表放大器?如果是后者,楼主的想法是对的,这样会 ...

我是想把仪表放大器,稍微改进下!
这个电路是用于仪表产品上的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用单个差分运放?

网友D:
楼主应该先弄明白仪表放大器的特点以及与常规运放的差别,是不是非要用仪表放大器须要根据具体的设计要求来确定。仪表放大器也不是仪表非要用或者说是仪表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