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Nucleo板不能调试USB方面的功能吗?

楼主(2016-07-26):
为什么突然发现Nucleo板的目标MCU上,没有USB口呢?

网友A:
没有就是没有,你想要USB,就应该选择discover板子

网友B:
Nucleo 144 有个USB口可以测试USB相应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cleo 144 有个USB口可以测试USB相应的功能。

但是F103系列的好像没有Nucleo 144吧?

网友C:
你自己焊接个 usb 冒到杜邦线上去就行了.按照芯片引脚插上.因为 usb 是 fs 的,所以这样是可行的

网友D:
没有USB接口当然不能调试;

网友E:
硬件资源没有就没办法了

网友F:
Nucleo板的MCU是哪款芯片,如果芯片没有USB那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Nucleo板的MCU是哪款芯片,如果芯片没有USB那就麻烦了

芯片肯定是有的,好歹也是个F10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