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路

楼主(2016-07-26):
各位好:
      附件所示为一款输液报警器的原理图,其中VD2为红外发射管,VD1是红外接收管,red跟black分别接电源9V正极跟负极,请问输液中跟输液完毕要怎么判断的?还有C5那个电容是做什么用的?有点没看明白,有没有高手解释一下?以为电路抄错了,检查了好几遍,都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那个未使用的地可以忽略不记啊

网友A:
发射管与接收管对射,
有液体时,光线应当被折射走了,收不到。

楼主:
收到,与没收到是怎么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