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网友,sprintf函数问题

楼主(2016-07-26):
相邻的sprintf()函数之间需要请内存空间吗?
例如unsigned char buf[330]={0};
sprintf(buf,"PS16(1,90,118,'%c%c.%c%cA',17,0);\r\n",*(p+1),*(p+2),*(p+3),*(p+4));
SendStr(buf);
sprintf(buf,"PS16(1,90,118,'%c%c.%c%cA',17,0);\r\n",*(p+1),*(p+2),*(p+3),*(p+4));
SendStr(buf);
在两个sprintf()之间需要插入清buf的代码吗?为什么?

网友A:
不是必须,但是个好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必须,但是个好的习惯

师傅你好,你的意思我理解。我想知道sprintf函数的实现细节,系统是不是自己已经替我们做了,有没有必要再由用户来清

网友B:
sprintf不会写入'\0',所以要根据返回的写入长度自己清0。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rintf不会写入'\0',所以要根据返回的写入长度自己清0。

你的意思是需要清buf数组吗?

楼主:
/*------------------------------------------------
                   发送一个字符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0 = dat;
while(!TI0);
  TI0=0;
}
/*------------------------------------------------
                   发送一个字符串(只能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 \0表示字符串结束标志
                                                                                //通过检测是否字符串末尾
  {
                SendByte(*s);
                s++;
  }
}        这两个函数,是和上面的代码配合 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你好,你的意思我理解。我想知道sprintf函数的实现细节,系统是不是自己已经替我们做了,有没有必要 ...

也有可能是插入结束符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插入结束符的意思

怎么看sprintf的源码?“也有可能是插入结束符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楼主:
经过实际测试,不需要清。。当然清了也可以。(只是有点多余)

楼主:
这是在51单片机keil中的单步执行的截图

楼主:
收回10楼的帖子,在遇到不定长的往buf里写数据时,会出现没有清之前的 数据的情况。看来还是要程序员手动清bu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看sprintf的源码?“也有可能是插入结束符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结束符0,先全部写了,最后不用再插入0了,因为是可变长度的数据,最后插入0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结束符0,先全部写了,最后不用再插入0了,因为是可变长度的数据,最后插入0比较麻烦 ...

哦,我懂了。单步调试的时候,已经发现printf就是会在末尾加入0x00   非常感谢您!  看样子在两个sprintf之间,还是需要自己写个清数组的函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printf不会写入'\0',所以要根据返回的写入长度自己清0。

你这是误导人啊……
sprintf很庞大,在不同的编译器里实现不同(有的会支持更多的格式,体积也会更大),但是肯定都会在字符串末尾加个0x00作为结束符
可以参考一下linux、MFC的源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误导人啊……
sprintf很庞大,在不同的编译器里实现不同(有的会支持更多的格式,体积也会更大), ...

罪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误导人啊……
sprintf很庞大,在不同的编译器里实现不同(有的会支持更多的格式,体积也会更大), ...

果然各种编译器的移植需要注意的事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