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MOS管发热严重,求大神!

楼主(2016-07-26):
SN3351 外置AM4490N或AO4448 MOS管,输入DC28V,输出15-22V,恒流1A。电感用47uH和100uH都试了,MOS发热严重。输出调到24V 1A时基本没啥温度。就是占空比大的时候MOS温度低,占空比小的时候MOS发热严重。请问大神这是为啥

楼主:
MOS管门级波形

楼主:
输入28V,输出18V 1A时的波形,MOS发热

网友A:
开关损耗太大,换个Qg小的及Vgs低的管子

网友:
就是占空比大的时候MOS温度低,占空比小的时候MOS发热严重。

你核实一下上面这句话,对不对??

应该是 占空比小的时候MOS温度低,占空比大的时候MOS发热严重。   吧  ???

网友B:
就是占空比大的时候MOS温度低,占空比小的时候MOS发热严重。
楼主这句话感觉不符合常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