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模块功率选择

楼主(2016-07-26):
各位学者好!本人在选择小功率的IPM模块,看datasheet上的器件资料时,想知道是不是用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的电压,即Vce,乘以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的电流Ice,就是该模块的功率?同时资料上说的总耗散功率是什么?
我用Vce乘以Ice后的值还小于总的耗散功率?怎么回事,请帮忙解决以上问题,谢谢!

网友A:
这个我还真没有注意  跟着高手学一下

网友B:
你要用积分来计算,那是正确的。传统意义上说的Vce指的是饱和压降,,乘以电流后只能算一个通态损耗,实际上这部分很小,最大的损耗是开关损耗,开通关断时有一段时间电压和电流都很大,相乘积分后就很厉害,尤其开关频率越高,损耗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