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继电器DC3V,3A求各位大神推荐一下型号

楼主(2016-07-26):
(无正文)

网友A:
贴片继电器,和 直插继电器   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继电器,和 直插继电器   有什么区别啊???

我需要尺寸小的继电器,直插的都不太满足。

网友A:
不要所有东西都搞贴片,追求体积小啊

网友:
贴片继电器 能比 直插继电器  体积小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所有东西都搞贴片,追求体积小啊

我这个需要放在一个狭小的的盒子里盖住,也就11、12mm左右,和电路板一块儿。

网友A:
你的电流是直流,还是交流,是否需要隔离  ???

楼主:
交流,不需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流是直流,还是交流,是否需要隔离  ???

过交流电,不需要隔离

网友:
可以去阿里巴巴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过,就是感觉价格挺贵的

1A3v的5元多.3A的微型根本就没有.

网友D:
具体是什么应用?  MOS管能用么

网友E:
不要隔离MOS
要隔离MOS SSR

网友F:
欧姆龙 松下  宏发 都有小体积的贴片/直插封装。 我用过的

不过继电器真的不便宜 成本敏感就别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找过,就是感觉价格挺贵的

嫌贵咧,那就叫结构改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嫌贵咧,那就叫结构改空间

嗯嗯,好吧

网友G:
如果是针对某个电源优化的话,可以再这个体积塞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