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ca侧频率

楼主(2016-07-26):
最近翻出快旧版子,发现硬件用的是pca侧频率,用了几个方案,测得都不对,最接近的是下面的代码

实际频率6590hz,测得7142hz误差很大啊,错在哪里,晶振110592

#include "REG_MPC82L54.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PS    0x10
#define PSH   0x10

uint cap_tmp;

uint pulse_width;
uint capturer1,capturer2;

uchar out_data[2];

bit flag;
bit capture_ok;

#define        led        P32

///////////////////////////////////////////////////

Init_Com()

{
     TMOD = 0x22;
     TH1 = 0xFd;
     TL1 = 0xFd;
         TH0 = 0xED;
     TL0 = 0xED;
         SCON = 0x50;
     TR1  = 1;
         TR0  = 1;
}

///////////////////////////////////////////////////

send232byte(uchar ch)

{
    SBUF=ch;
    while(TI==0);
    TI=0;
}

///////////////////////////////////////////////////

void Initial()

{
    CMOD   = 0X04;   // ECF = 1;开PCA中断标志
    CCAPM1 = 0X21;   // CAPN0 = 1; 下降沿捕获。ECCF0 = 1; 开捕获中断。
    CL = 0;
    CH = 0; // PCA计数器清零
    CCAP1L = 0;
    CCAP1H = 0; // 捕获寄存器清零
    IE =  0xC0; // 开PCA中断
    CR = 1;

}
///////////////////////////////////////////////////

void PCA_Interrupt() interrupt 6

{

                CF=0;
                CCF1=0;

            // if (flag==0)

         //{
            capturer1=CCAP1L|(CCAP1H<<8);

                 CH=0;
        CL=0;

        //        flag=1;

}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x;

    for(x=0;x<65535;x++);

}

///////////////////////////////////////////////////

Main()

{
    uint  tmp;
    uint dat;

        P35 = 1;
        Init_Com();
    Initial();
        EA=1;
        while (1)

    {

                  dat=50000/capturer1;

          send232byte(dat>>8);
          send232byte(dat);
                  dat=0;
          delay();
    }

}

网友A:
先搞定pca的原理

网友B:
我先确定采样时间,比如1s。
那么,我会用PCA捕捉大约1S内的脉冲数和这些脉冲对应的时间,这个类似所谓的“等精度测量”。

比如,PCA时钟是1MHZ,检测到56个脉冲的时间是975628us,则频率就是
56/0.975628=57.399HZ。

由于PCA捕捉是硬件捕捉,连续捕捉本身不会引入误差,误差跟时钟的误差一致。比如使用1ppm的有源时钟12MHZ,则捕捉1秒的误差就在2us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