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J32MC204电平中断疑问

楼主(2016-07-26):
最近在Protues上使用dsPIC33FJ32MC204单片机仿真,本想用电平中断检测霍尔电平信号变化,但是却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
当把电平输入接RC8与RC9引脚时,配置CN19与CN20中断,却无法进入中断。但是接到RB8与RB9引脚,配置CN21与CN22中断,却可以正常进入中断。
看了手册也一直找不到原因,是不是RC引脚这里有什么细节我忽略了,请大家指教下,谢谢!

网友A:
204某些脚是可以重定向的,你看看是否是重定向的RPIxx之类的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4某些脚是可以重定向的,你看看是否是重定向的RPIxx之类的脚

谢谢版主提示,我去看了下关于引脚重映射的,但是没看到与CN中断相关的寄存器啊。
而且如果RC8和RC9引脚是因为收到RP24和RP25的优先级影响的话,RB8和RB9也会受到RP8和RP9的影响,但是却没有。
最近这几天一直在找问题所在都没找着,真头疼
还在用按键接到RC8时发现该引脚的弱上拉功能无法使用,即程序里写:CNPU2bits.CN20PUE = 1;
仿真时该引脚的初始电平并没有拉高。
同样CNPU2bits.CN21PUE = 1;
    CNPU2bits.CN22PUE = 1;
    CNPU2bits.CN23PUE = 1;
    CNPU2bits.CN24PUE = 1;
    CNPU2bits.CN25PUE = 1;
    CNPU2bits.CN26PUE = 1;
     CNPU2bits.CN29PUE = 1;
     CNPU2bits.CN30PUE = 1;
发现CN21、22、23、28、29、30的弱上拉有效,仿真初始电平为高电平,即为红点。
CN24、25、26、27弱上拉无效,仿真初始电平为高组态,即为灰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