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炒点“冷饭”——短路电容

楼主(2016-07-26):
这个话题好几年前就讨论过了。其实,这涉及到电路理论的自洽性,以及适用范围。

楼主:
先给图:

这是当初所讨论的那个问题的简化版,本质是一样的。

楼主:
显然,开关合上后电容两端的电压瞬间为零!这是电路理论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问题是,电容的能量到哪里去了?

楼主:
我们早就知道,电流流过电阻的耗散功率是:

如果电流有限,那么当电阻趋于零时,功率同样是趋于零,即没有功耗。

楼主:
可是,看看前面解出的电流。那是一个冲激函数,瞬间为无穷大!

零乘无穷大,不定式,你能简单地确定其是多少?!

楼主:
进一步看看耗散功:

如果电阻R趋于零,而所乘上的那个积分却趋于无穷大,那么同样是个不定式问题。

对于理想导体,只有在有限电流的前提下,才可以确定其没有功耗。如若通过的电流为无穷大,那么是无法简单地确定其功耗存在与否的!

楼主:
为了确定耗散功,串入一个电阻R:

然后令电阻R趋于零。

楼主:
下面看看前面提到的那个积分:

显然,当电阻R趋于零时,那个积分趋于无穷。

而当两个相乘后,所得到的恰好就是电容上的能量!

楼主:
由此可见,能量并没有无故消失,只是你没能确定而已!

这里强调一点,电路理论中的状态,是体现在电磁能上的,而电路中的电磁能并不要求守恒!

楼主:
说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因为到此已经说明了电路理论的自洽性。

其实,远未结束,当初就是为此给出了电路与电磁场之关系的一系列帖子。

鉴于已经给出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仅就本例再展开说明一下。

楼主:
先给个图:

这是引入电感后所得到的结果。

楼主:
我们知道,电路理论中的KVL就是忽略了空间中(集总元件之外)的磁场而得到的近似。那么如果将空间中的磁场集总成一个电感L,比较发现所得结果与无此电感的结论完全不同!

可见,在此情况下近似不成立

这是电路理论的适用范围问题,而非自洽性的破缺。

楼主:
那么,看看下面这个图:

这是考虑了回路电阻的情况下,磁场去留问题。各位自己分析一下,在此情况下去掉磁场的近似结果。

网友A:
电容的能量打成火花飞走了。

楼主:
其实,就算是回路中没有电阻,由于存在电磁辐射,同样存在着一个等效的电阻。所以无需担心!

楼主:
最后说明一点:

这里涉及到了大学一年级所学的知识,譬如《高等数学》。还是那句话:

    没那基础,就别谈分析,更别扯什么设计了!

有基础的又不去搞设计,能怪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能量打成火花飞走了。

正解!主要能量变成了电火花

网友C:
真的没有电阻,纯电容的话,应该会变成电磁波跑掉吧

网友D:
3楼的问题“电容的能量到哪里去了?”是个佯谬。

网友E:
用理想的电容、开关、导线,来分析,本来就不对。
这些问题,大学学习电路分析的时候,就应该搞明白。
即使理想的导线,也是有电感的。

网友F:
导线哪怕小也有电阻, 会转化为热能,

网友G:
楼主分析的很不错,理论很扎实。

网友H:
终于看到解惑的推理过程了

网友I:
都没有用镊子,螺丝刀,斜口钳之类的给高压电容放过电嘛?

网友A:
说是专家,搞了那么久连个电容放电都搞不清楚.

网友H:
再顶一次这个帖子。又看了一遍,感觉确实是这么回事,就是能量被0欧姆消耗掉了。

网友H:
我之前很困惑,认为0欧姆不会产生功耗,所以不知道电容的能量去哪里了。
看了这个帖子,学习到:0 * finite = 0 ;  0 * infinity = undefined ;
所以,这里0欧姆的能耗是undefined,而不是我以为的0!
HWM通过使用一般电路推导,最后把undefined确定了下来,就是:0欧姆在这个电路里的功耗是电容的能量!
之前我认为这个电路就是戏弄人的,因为我的理论知识基本是零。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很困惑,认为0欧姆不会产生功耗,所以不知道电容的能量去哪里了。
看了这个帖子,学习到:0 * finite ...

你终于想通啦???恭喜你,这个洞补上,下个洞又来了。
在纯数学理论中,0*∞=不定,但是在物理学中,也包括电子学,未必!

此外,针对那个电容电路,积分限应该取0-到0+,原因自己想!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很困惑,认为0欧姆不会产生功耗,所以不知道电容的能量去哪里了。
看了这个帖子,学习到:0 * finite ...

这个问题确实戏弄人!
电路问题,物理问题,数学问题,这三者关系弄不好就是戏弄。

以此延伸另一个例子:理想电源两端连接一段理想短路线,求电路各点电压及回路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你终于想通啦???恭喜你,这个洞补上,下个洞又来了。
在纯数学理论中,0*∞=不定,但是在物理学中, ...

还不理解你说的。
想不出HWM的推导有什么漏洞,之前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时,我就想嵌入一个辅助元件Rsw,然后取极限Rsw->0,我的算术几乎忘光了,关键我一直认为0欧姆就是0功耗。

0s之前电流为0,没有功耗;0s开始,R产生功耗,积分到无穷长时间是合理的,因为计算的就是‘所有功耗’;即便0~0+时间内功耗事件完毕,也不影响直到无穷长时间的积分结果,这是我想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确实戏弄人!
电路问题,物理问题,数学问题,这三者关系弄不好就是戏弄。

自从我知道了有个叫‘不定数’的东西,我觉得这些所谓的电路题目其实就是用∞和0这俩东西戏弄我。

短路线就是0,电压源就是固定数d,电流就是∞, 关系就是R*I = V,就是0*∞=d,所以电压为d !

我再山寨一个,两个电压源V1和V2,短路线连接起来,求各点电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还不理解你说的。
想不出HWM的推导有什么漏洞,之前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时,我就想嵌入一个辅助元件Rsw, ...

只不过 是瞬间无穷大,你积分到∞干嘛?
非要自找麻烦积到∞,也该分段积啊!!!!!

关键就是一瞬间,非得弄个∞出来,哥几个不是一般的闲!

网友L:
我以前没有关注过这个讨论。看了2楼的公式,有如下疑问:
1. 这是个直流放电问题,为什么要列交流方程?
2.二楼给出“I=CV”, 如何解释其与“Q=CV”的差别?哪个公式正确?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自从我知道了有个叫‘不定数’的东西,我觉得这些所谓的电路题目其实就是用∞和0这俩东西戏弄我。

短路 ...

你信不信,永动机的理论演绎也很简单很“没有漏洞”。
“HWM的推导有什么漏洞”?以老抽的算术天赋,那些式子连个大小写也错不了,放心吧。但,建立物理或电路模型及其解对电路物理意义的指导就不行了。3年前就这么说。
现有物理定律还不足以带你理解身边问题,非等老抽算术推演?他这个0/0结论,要不要提出一个新定理?

你的山寨题目不错啊,认真点儿重述:2个分别为1V和2V的理想源【并联】连接,求电路各端电压。

网友H:
哦,就是说现在人们还有很多事是没法弄清楚的,只不过对于这个‘电路’让大家觉得它就应该被理所当然地解释清楚,因为它是电路,而电路都是日常的普通事儿,普通事儿当然能弄清楚咯。

网友H:
刚才看了永动机和水变油的故事,挺有意思的。不过这些题目是可以当做娱乐项目的,在现实世界不会出现的事故;能解释、不能解释完全不影响做硬件工程师。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刚才看了永动机和水变油的故事,挺有意思的。不过这些题目是可以当做娱乐项目的,在现实世界不会出现的事故 ...

短路电容问题,和两电压源并联问题,与我那个问题相比,起码相差孙悟空两个筋斗云那么远。。。。。

根本没有可比性。。。。。。

不要糟蹋我那个严肃科学的问题,好不好啊各位大锅??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自从我知道了有个叫‘不定数’的东西,我觉得这些所谓的电路题目其实就是用∞和0这俩东西戏弄我。

短路 ...

你这个山寨问题,公路上常见。一辆汽车电池没电了,发动机无法启动,另一辆汽车靠过来停在旁边,两条粗导线把两电池一搭,让第一辆车发动机启动,收线。两辆车就都可以走了。
这种现像,比开关短路两支电容常见。

网友J:
我那个问题,是正规大学教科书的课后习题,被你们这群人,糟蹋的面目全非。。。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自从我知道了有个叫‘不定数’的东西,我觉得这些所谓的电路题目其实就是用∞和0这俩东西戏弄我。

短路 ...

本坛真正理解“不定式”的,不算很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本坛真正理解“不定式”的,不算很多。

你们真正懂的给我们讲讲不定式?

如果本坛有低于七成(再低不过六成)的人,没学过微积分或类似课程,那是最坏的消息!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你们真正懂的给我们讲讲不定式?

如果本坛有低于七成(再低不过六成)的人,没学过微积分或类似课程,那是 ...

本坛中有不少网友,学过微积分。但真懂了没有,难说。
从发帖提问的问题看,欧姆定律焦耳定律还没有搞清楚的,大有人在。其实欧姆定律焦耳定律是初中物理就接触过的,高中还要再讲,普通物理还要讲,不可能没有学过。但就是没弄懂,连7805这类三端稳压器芯片发热多少都不清楚。本坛中这样的,不是极少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你们真正懂的给我们讲讲不定式?

如果本坛有低于七成(再低不过六成)的人,没学过微积分或类似课程,那是 ...

我自己也是一样。
动圈式扬声器,几十年前就用过、拆过、装过,其原理自认为很清楚了。但多年以后才清楚这种扬声器的工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本坛中有不少网友,学过微积分。但真懂了没有,难说。
从发帖提问的问题看,欧姆定律焦耳定律还没有搞清 ...

那就好,不然吓我一跳,基础微积分没学过,我那些视频就白搞了。肯定不好接受的。

只要懂点微积分概念,基本意义,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那就好,不然吓我一跳,基础微积分没学过,我那些视频就白搞了。肯定不好接受的。

只要懂点微积分概念 ...

好,我支持你,不过话说回来,有积分式ADC,那有没有微分式DAC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们早就知道,电流流过电阻的耗散功率是:

趋向于0,显然不是0.由此居然得出了没有功耗的结论,这不是扯吗。。。。

再说了,有任何实际经验的都知道,开关合上的瞬间有电火花,怎么来的?开关在接触的时候,是个过程,那个过程有个电阻由大到小的过程,接触电阻应该知道吧,能量就在那里消耗绝大部分了。

网友L:
其实,主要的能量是消耗在没接触时的空气放电打火中。这个原理可以由大见小,即由高压放电原理见低压放电。1.5V电池放电打火、低压电容放电打火等都可以见到短路前的放电。放电电压与放电距离成正比。爱搞极限的可以算算什么距离可以用很低的电压放电。能不能看见打火,与电量和放电持续时间有关。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刚才看了永动机和水变油的故事,挺有意思的。不过这些题目是可以当做娱乐项目的,在现实世界不会出现的事故 ...

相信早已学习过了,那就记住一条:物理上不存在的东西,杜撰的算术结论就是戏弄人。
0阻值只会发生在物理世界毁灭的瞬间,现实不存在或没有意义。对于不存在的物理现象,数学求证的意义有多大?
对0/0不定式求极限,要不要先证实那个点的存在性,要不要先证明在那个点的连续性?这个需要更懂物理和数学的网友来评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K:
相信早已学习过了,那就记住一条:物理上不存在的东西,杜撰的算术结论就是戏弄人。
0阻值只会发生在物理 ...

“要不要先证实那个点的存在性,要不要先证明在那个点的连续性?”
对数学,必须的。对物理,不必了。
某些复杂的问题,数学家可能会说:我们不能确定这个方程是否有唯一解,甚至不能确定是否有解。物理学家会说:我不会解这个方程,但我知道解是唯一的,因为物理现像是唯一的。

网友K:
同意52楼。

楼主:
针对早先那个双电容问题(虽然其本质上还是个短路电容问题),这里再作些简单说明(原本是想让各位自己分析的)。从中可以看出其本质来。先重贴前面的那个图和相关式子:

由此可见,开关闭合后两电容的电压瞬间变成由上面最后那个式子所确定的值。

楼主:
下图中:

可看出,其本质就是两个电容的串联,且给出了短路那个串联等效电容后相应的电流(冲激函数)。

楼主:
类似前面那个短路单个电容功耗的求解,给出相应的结果:

从结果可以明显看到,其与单个电容的情形完全类似!

楼主:
注意上图中有个蓝框,其内的式子表示框内的电荷。如果电荷为零,那么短路后电容内的能量完全耗尽,而通常串联电容中这个电荷假设为零。

如果两个电容原先分别充电,则此电荷就可能不为零。这种情况下,虽然短路后电容中的能量未必耗尽,但就所损耗的能量来看与短路串联电容(单个等效电容)没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不将串联电容的中间节点导出,所剩能量永远将锁存在那个“串联电容”中。

网友J:
“短路电容”问题的提出,是7月23日下午!!
再过不到1小时就是8月1日了。

也就是说,整整1个星期过去了,大师们是憋的满头大汗,还是没有结果。。。
扯东扯西,就是没法回答:能量跑哪去了??????

说变成电磁波跑了,既然如此,还用基尔霍夫定律算I和U,不是自抽么?

数学建模大赛,不过也是一周时间吧?

还是不给课本上答案,看能憋到什么时候有结构

楼主:
关于拉普拉斯变换,补充一个极为基础且重要的知识点: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7070-1-1.html

这个知识点,在电路分析中使用得非常频繁。如果大学本科相关课程认真读过,应该非常熟悉。这里的补充说明,仅针对那些未曾学过相关内容,或学过而生疏的人们所给的。如果想系统地学习相关的这些知识,建议找本相关的书籍看看。

楼主:
到此,已经再次详细地针对多年前某网友提出的那个双电容问题进行了论述。这个问题,不仅当年那个网友提过,其也是电路理论中的一个经典问题。现今,关于这个问题,已有多方面的论述(不仅局限于电路理论)。

本人在此坛,采用了电路理论的那套分析方法(包括当年的论述)论证了电路理论的自洽性。此外,还阐述了电路理论在此问题应用上的局限性,由此论述了电磁场理论与电路理论的本质性差异。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短路电容问题,和两电压源并联问题,与我那个问题相比,起码相差孙悟空两个筋斗云那么远。。。。。

根 ...

不理解。
你那个问题,把两个电容C1和C2等效成一个电容,用R=0短路其两端。这还是电容短路问题。

我也可以把这一个电容,反过来,分解成俩电容,又变成里你的这个“严肃电路”。

相同的方式,两个电压源并联,等效一个电源,也是一样的东西。

原电路并联后总电荷不为0;你等效后的单电容总电荷为0。这个等效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本坛真正理解“不定式”的,不算很多。

我以为的0*∞=不确定,就是说它可以是任意数。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不理解。
你那个问题,把两个电容C1和C2等效成一个电容,用R=0短路其两端。这还是电容短路问题。

说等效,看问题的角度是戴维宁或诺顿定理!
说不等效,是因为哥俩能玩跷跷板,一个人咋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以为的0*∞=不确定,就是说它可以是任意数。

不定式可以分为多种类型,0*∞表示其中一种。其它的类型还有0/0等等。
另外,不定式也不是一个数,而是一个函数。

网友H:
我觉得还可以这么猜测这个电路:
开关闭合后,电子开始运动,由于是超导体,电子永不停止,所以没有稳态,即电荷守恒下计算出的状态,只是某个时间下的瞬态!
所以状态是时间的函数,任意时间下总能量都没有发生任何损失,电流是交流。

网友L:
引用 楼主:
针对早先那个双电容问题(虽然其本质上还是个短路电容问题),这里再作些简单说明(原本是想让各位自己分析 ...

凭直觉,你54楼加 s=jw 的公式有问题。U的单位:总电荷x容抗?

直观就可以看出:并联后,总电容=C1+C2,总电荷:C1*V1+C2*V2,
并联电压=总电荷/总电容,即 U=(C1*V1+C2*V2)/(C1+C2)
这是直流问题,没 s 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凭直觉,你54楼加 s=jw 的公式有问题。U的单位:总电荷x容抗?

直观就可以看出:并联后,总电容=C1+C2, ...

这不是个问题!

U的单位都不对,你还不认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