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能做正弦波形吗?

楼主(2016-07-26):
大家好,我有个项目要做恒流正弦波,电流采样后本来打算用PID做调整,后来发现不行,因为PID调整是误差调整,需要调整好几次才能到设定目标值,而我的设定目标值是不断的变化的正弦波,PID只能调节一次,不能调节到设定目标,大家遇到类似的项目用的是什么控制原理吗?求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的,实时调整,每个周期分成很多个调整点,要求芯片速度极快;
或者反馈为电流的实时值,时间满足要求就好,反应要慢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不可以这样的做的,谢谢!

网友B:
你需要用的是PR调节器,这个才是适合交流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实时调整,每个周期分成很多个调整点,要求芯片速度极快;
或者反馈为电流的实时值,时间满足要求就好, ...

不知坛友有具体方案吗 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坛友有具体方案吗 能否分享一下

用PR算法就可以了,光伏发电里面一直用

网友B:
怎么删不掉

楼主:
谢谢你,我先研究下,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D:
干嘛非要PID呢 逆变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干嘛非要PID呢 逆变不就可以了?

如何逆变?人家要的是闭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