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放电路的几点疑问

楼主:
如图所示由AD623搭成的简单运放电路:其中J5处接一氧电池,电压大致为47MV。V5A表示5V,R24不接。
现存在几个不懂之处:
  1、r22,r25,r32串联电路,在J5没有接入时可以在 r25两端分压,给运放一个输入,以在软件处判断是否氧电池接入和运放是否正常。当J5接入后,运放输入端被氧电池固定在47MV左右。由r22,r25,r32组成的电路此时似乎并无其他作用。这一理解是否有误?
  2、去掉R22,r25,r32,及加在R22上的5V输入,直接将氧电池信号加在运放的输入端,2-3两脚。运放输出端是否会有相应的输出电压?

运放电路

运放电路

网友A(2016-07-26):
运放允许的输入共模电压大约200mv,
不能直接输入小信号。
三个电阻是提高共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