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x13487的电平问题

楼主(2016-07-26):
max13487,RS485通讯问题折腾了挺长时间了,请教各位专家:
1、标准接法为:上拉、下拉电阻为220Ω,终端电阻120Ω通讯。通讯测试正常,但抗干扰能力很差。
2、示波器测A、B波形,A:4V/2.3V,B:0.9V/2.7V;逻辑1时,AB电压差为3.1V;逻辑0时,AB电压差为-0.5V;
3、现场试验,增加终端电阻的阻值,抗干扰能力增加。

问:这种情况算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如何着手解决?

网友A:
木玩过,少累

网友B:
3.1v已经很好了,
-0.5似乎也属于正常范围。。。

220欧电阻,是不是太小?
我一般用到10K。

楼主:
问题是抗干扰能力差,只找到波形的这点疑点,和A/B信号间的差分信号应该达到±1.5V以上的要求不符合。现在要么减少上拉下拉电阻到100欧以下,要么增加终端电阻到1K以上,才能达到±1.5V。此时抗干扰能力很强,现场设备的通讯工作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抗干扰能力差,只找到波形的这点疑点,和A/B信号间的差分信号应该达到±1.5V以上的要求不符合。现在 ...

芯片本身输出的差分电压肯定比较大;
接电阻越小,负载越重,压差应当减小。

你说的情况却是相反,有点不对头。

网友C:
楼主应给出具体电路及应用环境说明,另外注意偏置电阻要取值合理,以200mV门限计算取值。

网友D(2018-05-30):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吗,拿掉终端电阻或者终端电阻增大这个信号才能打开,一样的上下拉实测SP485无此现象
@chunyang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吗,拿掉终端电阻或者终端电阻增大这个信号才能打开,一样的上下拉实测SP485无此现象
@chu ...

有问题,描述清楚,另行发帖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