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请教各位一个关于小数乘法的问题

楼主(2016-07-26):
我想实现下面一个简单的循环:
if(x>100)
  p=0.8*p+0.2
else
p=0.9*p
其中x是输入,p从0开始(其实可以观察到p也是小于1的),怎么用verilog实现呢?我知道小数乘法可以放大2的n次幂,最后再除,但是算法中要循环使用p我就有点晕了……求各位解答,谢谢!

网友A:
有点莫名其妙
p是怎么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莫名其妙
p是怎么输入的?

p是一个输出,这是我截取的一部分伪代码,p初始输出为0,经过其它模块运算会影响x的输入值,而x的值又会决定下一个p的输出值,其实就是一个反馈环路…

网友A:
没明白你纠结在哪里。。。
据我所知,两个非小数的整数相乘,肯定不会得出小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