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电路为何可以将三角形波转换为矩形波?

楼主(2016-07-26):
O先生说"过去的人都懂,但如今的人不可能懂。"
有一个过去和如今的人都懂的常识:微分电路可以将三角形波转换为矩形波。为什么可以?

网友A:
求导不会吗?一条斜线求导不就是直线?

我没有学过高等数学,所以不懂。

网友A:
现在的人依旧懂,只是你还没有到融会贯通的地步,边学习边思考,几年后你也可以了。

我也这样认为,如果如今的人不懂,怎么知道前人那些东东的好坏。

楼主:
不会高等数学,只能用低端的分析。倘若高手导出算式,那是蓬荜生辉。
此帖旨在将斜率转换成矩形波的幅度来识别就简单容易得多。
为什么常数合适的微分电路能够将斜沿转换成矩形波?
1),三角波或梯形波斜沿从上电至ta时间内(3.5RC),电容两端电压V呈指数递增,微分曲线弯曲也递增而离开斜沿;至ta,电容几乎充满电,ua=Ua=Ea-Va,生成矩形波前沿。
2),ta点后,电容两端电压不再呈指数变化(也可以用电容充电公式推导),左侧与斜沿电压保持一致,右侧不变,则电阻压降U=E-V=E-ΔE保持恒定,uo平移成矩形波的顶边(如图x);至Vp点,斜沿电压改变量du=0,微分du/dt=0uo很快下降成矩形波的后沿。
这样,上升斜沿就转换成矩形波;同样,下降斜沿则转换成为负向矩形波。以下是RC=0.1us的微分电路转换斜率1Mv/s的三角形波的仿真图。

楼主:
                         **),电路参数计算
斜沿时间t=Vp/Sr,以惯例取RC=t/10,代入得微分常数与最大斜率关系式RC=Vp/10Sr,其中Vp是输入信号强度的最小值,Sr是输入信号斜率的最大值。
斜沿斜率Vp/t=Vp/10RC,微分斜率uo/RC,在0轴附近它们很接近,设Vp/10RC=uo/RC,Vp=10uo,代入RC=Vp/10Sr整理得uo=RC*Sr,可见,当电路微分常数固定不变,信号强度不低于最小值,uo幅度与斜率就成固定对应关系,用电压识别斜率就容易得多。
例如)Vp=1v的梯形波前沿Sr=1e+6v/s,后沿Sr=0.5e+6v/s,用RC=0.1e-6s,取C=0.1nfR=1K的微分电路,仿真图如下,当Vp增大到5vuo幅度不变。

网友B:
自学高等数学吧

有个合适的工具会省力很多

网友C:
玩技术,还是学点高等数学吧,让你跟机器打交道更顺通,增加机器熵。现在流行的是人不仅要有智熵,情熵,更要有机器熵。印度的软件代码工人例外,高中也可以做了。项目给一个FUNCTION,规定了输入,输出。学点C就可以了,而且他们多用数组,少用指针,其代工的软件,少BUG,但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技术,还是学点高等数学吧,让你跟机器打交道更顺通,增加机器熵。现在流行的是人不仅要有智熵,情熵,更 ...

   多谢Siderlee、 zyj9490 好意,我曾经两次**有一段时间自学高等数学,都学不进去。现在已经不是学习的年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Siderlee、 zyj9490 好意,我曾经两次**有一段时间自学高等数学,都学不进去。现在已经不是学习 ...

带问题学习是最好的方式,不可能如年轻人那样学习,要在糸统级别上考量一个项目的构成,算法,软硬件的规划,特别娄字信号处理,对数学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网友A:
学电路要用自动控制原理里面的一些理论更好,滤波器设计原理,串并联校正,复频域分析等等,都是跟自控原理息息相关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总是那么清楚。

网友A:
我们在玩模拟电路时,尽量要用复频域的视角去看待问题,过去我见过一个开关电源,空载的时候输出电压正常,但一带负载,电压就跌落很多,当时好多人分析是变压器电感量不够,但是加大电感量还是没用,后来我一生气就把传递函数给推了一遍,最后发现是开环增益太小了,只有5倍,一带负载当然就不行了,我就改了一个电阻,把增益放到了100倍,问题就解决了。实际电路出问题,现象经常是扑朔迷离,如果我们站在时域的基础上看问题,根本就找不出原因,但换个角度看看,也许问题很简单。

您在2楼说"一条斜线求导不就是直线?",如果简单,就推导一下;如果复杂,我看不懂,就不要费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玩模拟电路时,尽量要用复频域的视角去看待问题,过去我见过一个开关电源,空载的时候输出电压正常, ...

恩。说的对

网友A:
就楼主贴出来的那个微分电路,U0=Ui*R/(R+1/(CS)),整理得 Uo/Ui=RCS/(1+RCS),如果T=RC,那么传递函数就是G(S)=TS/(1+TS),这个明显了吧,画画波特图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带零极点的校正环节,功能与纯微分类似,但最大增益限幅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楼主贴出来的那个微分电路,U0=Ui*R/(R+1/(CS)),整理得 Uo/Ui=RCS/(1+RCS),如果T=RC,那么传递函数就是G( ...

多谢回复!
有2个关键问题;
1),如何根据电路列出Uo=Ui*R/[R+1/(Cs)]?
2),式中的s是什么?
如果您有空,请赐教。

网友A:
S是复频域的算子,电路理论里面都有涉及的,既然搞电路了,建议好好学学相关理论啊,找些书来学习学习。

多谢!

楼主:
**),宽度表示斜率
微分输出uo矩形波用比较器整形前后沿陡峭,其宽度与对应斜率成反比,斜率越大,宽度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