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Altium Designer的PCB 中开槽挖洞的方法

楼主(2016-07-26):
方法一:使用焊盘代替
操作简单,但是孔壁有镀铜
方法二:
先在PCB中KeepOut层画一条闭合的区域,然后选中KeepOut的线
然后按快捷键 T-V-T (从选择的元素创建剪切块),这时鼠标点选封闭区域的内部就会发现内部全部变成了灰色的阴影。
双击灰色阴影,弹出菜单
将Kind(类型)设置为Board cutout(板剪切)然后确定
就完成了,这时按数字键3,切换到3D视图可以看到效果:

网友A:
方法有点复杂

可以试试Tool-Convert-Creat board Cuttoff from selected。。。

网友B:
楼主的方法都是最笨的方法,

方法一,内径大于外径,内壁就没有敷铜;

方法二,尽量不要采用KEEPOUT层来定义,

网友C:
机械层画框,TVB。

楼主:
果然是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