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带偏置的高压正弦信号

楼主(2016-07-26):
实现:V=V0+V1sin(wt)
其中:V0是直流偏置电压约400V,V1电压50V左右,频率20HZ左右,电流不做要求
目前有一台高压直流电源电压0-1000V可调,信号发生器;
请问高手如何设计电路呢?

网友A:
2个电压源分别设计,串联输出。

网友B:
楼主需要注意:不是所有的交流电源都允许通过直流电流,不是所有的直流电源都允许通过交流电流。
要实现楼主的目标,直流电源和交流电源无论串联还是(通过电阻)并联,都需要检查两个电源是否超出了其工作允许范围。这在电压或者电流数值较大时尤为重要。

网友B:
果然是大shi,毁人不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大shi,毁人不倦。

本人新人一枚,啥都不懂,还望版主多多指教

5楼的话不要听。

网友C:
搞个1:1的20HZ变压器,串联在直流电源的输出端。

网友D:
楼上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人新人一枚,啥都不懂,还望版主多多指教

举个例子。
8楼建议搞个1:1的20Hz变压器,串联在直流电源的输出端。
这个建议没有错。
但若要求此直流电源输出较大直流电流,例如1A,那么此变压器的绕组是否能够承受1A电流?不说1A那么大,就说0.05A,此变压器绕组中通过0.05A直流,铁芯是否会饱和?
如果直流电源要求5kV,该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是否能够承受5kV电压而不击穿?

网友E:
前提是电流不限

25Hz应该为20Hz  铃流搞多了,习惯

网友F:
隔离变压器,次边与直流电压相串联,原边输入交流电压即可。很简单的事。电流不要磁包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5Hz应该为20Hz  铃流搞多了,习惯

说白了,电容要担高压。

网友F:
糸统原理没错,但对器件要求太高,还不如变压器串联方式。

对此400V直流电源,必须要求零频时内阻抗足够小,而20Hz时内阻抗足够大(需要串联足够大的电感),并且400V直流电源对100V的“地”20Hz时阻抗足够小。
大shi的原理就是错误的。400V是电压源。输入信号经电容施加到电压源上是什么结果?

网友A:
楼主害人害己害大shi!
“电流不做要求”,1uA可以吗。

网友F:
大师的本意是450到350V做成一个100V的浮动电源,信号偏置到50V,也就是(400V,糸统地来说),关键是450到350V的电源怎么取,一般是用稳压管(100V)的取得,而不是用电阻分压取得。

网友F:
这个方案用的器件都不便宜,还不如用变压器耦合来得成本低,质量又好,但还是要明白这个电路的原理。此种电路在低压(200V以下的)偏向高轨的电源经常用到。如输入200V,输出150---190V,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大shi,毁人不倦。

大师,认识一下呗。

网友H:
两个方案:
     1、线性(模拟)方案,如果对电流要求不高,比如负载能力10mA,这种情况下,用MOS管搭一个放大电路,可有反馈也可无反馈,电路方法很多,可参考稳压电源,电路的输入为一个小幅值直流和交流,可由DAC产生等。
 2、开关方案,可大电流输出,单片机或DSP产生相应的PWM作为信号驱动MOS电路,输出滤波即可。

网友I:
等效一逆变dc电源 含有p-p电压50V左右,频率20HZ波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