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有用过AFE4403的吗?

楼主(2016-07-26):
是否稳定?性能如何?  我去年测试过AFE4490好像有一些问题。

网友A:
肯定是稳定的。TI都有成品出来了,AFE4403 手表 EVM。
描述

AFE4403 Watch EVM 采用德州仪器 (TI) 的 AFE4403 全面集成式模拟前端、MSP430 和 CC2541,用于在手腕处采集稳定可靠的 PPG 数据。此模块化设计附带两个不同的传感器并支持用户轻松纳入和更换传感器。采集的 PPG 数据可能会经由 BLE 进行传输或存储在闪存中。存储在闪存中的 PPG 数据可通过 USB 接口下载到 PC,用于离线算法开发。

特性

针对脉冲血氧仪应用的完全集成式模拟前端
基于 MSP430F5528 BLE 连接
包含 3 轴 MEMS 加速计的 9 轴运动跟踪器件
适用于传感器板子卡的 24 引脚连接器
256 MB 闪存
http://www.ti.com.cn/tool/cn/afe4403-hrev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