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7 adc的参考电压

楼主(2016-07-27):
最近准备使用这个stm32f107rbt6  qfp64 封装的芯片,在芯片引脚上木有找到 vref - adc 电压参考引脚,难道这个芯片的adc功能,不需要外部的vref参考电压吗  ?或者说adc的参考电压与电源电压一致 ?

网友A:
64引脚的STM32F1系列MCU的参考都是VDDA引脚,这个如果有条件,单独使用高性能LDO供电,3.3V,如果没有条件,就和MCU的数字电源通用一个LDO,但要注意增加滤波和降噪处理哦

网友B:
64-Pin的没有外部参考电压引脚,参考电压直接取自VDDA,3.3V。

网友C:
看是不是参考电压需要接到VDDA上

网友D:
好像有**介绍无外部基准单片机利用基准电压效正Vcc做参考电压的ADC采样计算方法,可以看看

网友E:
没有的,就是内部连接到VDD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