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烧写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6-07-27):
(无正文)

网友A:
用的什么编译环境,iar,ccs,还是eniger

网友B:
失败加载调试,目测用的IAR,板子驱动装好了吗

网友C:
不要用中文目录啊

网友D:
options links 怎么配置的

网友E:
做软件的,要把所有东西都搞成英文呀

网友F:
想办法的把你的中文路径的去掉的。。

网友G:
是不是型号选择的不对呢。

网友G:
看看只包含英文目录试试。

网友H:
有可能是路径的问题。

网友H:
检查一下你的工程路径配置正确了吗?

网友I:
eniger是哪个,没用过呢

网友J:
eniger有这个编译软件?

网友K:
楼主给的提示信息太少了,看不出来问题

网友:
ccs的问题吗?

网友:
可能你的路径有问题。

网友L:
你的路径太多了,问题所在。

网友L:
放在根目录下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