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5驱动数码管怎么把数据移位

楼主(2016-07-27):
void In_595(uchar temp)//595输入数据
{
        uchar i;
        for(i=0;i<8;i++)//定义循环变量一个字节8位
        {
                if((temp<<i)&0x80)//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
                        MOSI=1; //第14脚 串行数据输入
                else MOSI=0;
                SCLK=0;
                   _nop_();
       SCLK=1;
        }
}
这段代码当中不是太懂,比如1数据00000110.判断最高位为1时MOSI=1; //第14脚 串行数据输入,这是啥意思

网友A:
这就是个从高位开始发送的函数

楼主:
比如显示数字1 00000110 移位的时候应该先把最高位0移到Q7............第2位和第3位移到Q1.Q2......第1位0移到Q0

网友B(2016-09-06):
数据是一位一位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