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全桥逆变电路脉冲波形

楼主(2016-07-27):
全桥逆变电路得到正弦电压,4个IGBT晶体管,对角线上的两个IGBT可以用一样的波形么?

网友A:
对角线上的两个IGBT可以用一样的脉冲波形触发么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网友C:
这问题还不好说.
如果是半周期内, 对角一对管子调制, 另外一对管子是完全关掉的. 那么可以使用相同的波形控制.
但往往另外一对管子也参与调制, 那么由于死区问题, 就不能用相同的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