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WiFi模块

楼主(2016-07-27):
ESP8266设置AP模式,程序烧进去的时候可以搜到WiFi信号,断电后重新上电就没信号了这是怎么回事呀,哪路大神能够解答一下

网友A:
上电的时候,GP0拉低上电是烧写,拉高上电是进入FLASH。

你这个肯定没有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的时候,GP0拉低上电是烧写,拉高上电是进入FLASH。

你这个肯定没有操作 ...

这个是写在程序里的么还是硬件部分的?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烧写的,gpio0是接地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写在程序里的么还是硬件部分的?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烧写的,gpio0是接地的呀 ...

这个当然是外部引脚操作,不是程序能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写在程序里的么还是硬件部分的?我用的是USB转串口烧写的,gpio0是接地的呀 ...

如果要烧写,上电时要拉低,如果正常上电,端口需要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烧写,上电时要拉低,如果正常上电,端口需要拉高

谢谢 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当然是外部引脚操作,不是程序能控制的

是的 谢谢

网友C:
这个模块应用很广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