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通信

楼主(2016-07-27):
求教一下,基于MODBUS-RTU通信协议,LabVIEW做上位机,MSP430 做下位机,上位机发送的命令发送到单片机的什么地址去了呢

网友A:
UART的数据寄存器Rxbuf寄存器

网友B:
先用串口助手验证一下单片机端好不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ART的数据寄存器Rxbuf寄存器

正解。
调试的时候,可以先用串口工具查看一下

网友D:
数据的收发都要经过Rxbuf和Txbuff寄存器

网友E:
串口通信吗?

网友E:
msp430的串口通信方式

网友F:
你是要做程序下载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Q_yzh445xp2PSM1U5kaLk7rKZf-l6QwgmX_UKCQ9zDw66rPB6os6Tl7WVj0ch9bK1QCf ...

这个只是介绍而已。

网友H:
不是串口通信的吗?

网友H:
楼主的通信收不到数据吗?

网友I:
modubus的数据通讯的还是蛮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