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75例:LCD-显示与触摸旋转

楼主(2016-07-27):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百度云链接:http://pan.baidu.com/s/1i574oPv
密码:r3s3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2. 软件设计之高级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109. LCD-显示与触摸旋转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109. LCD-显示与触摸旋转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电阻式触摸屏是一种传感器,它将矩形区域中触摸点(X,Y)的物理位置转换为代表X坐标和
Y坐标的电压。
  电阻式触摸屏是一种传感器,基本上是薄膜加上玻璃的结构,薄膜和玻璃相邻的一面上均
涂有ITO(纳米铟锡金属氧化物)涂层,ITO具有很好的导电性和透明性。当触摸操作时,薄
膜下层的ITO会接触到玻璃上层的ITO,经由感应器传出相应的电信号,经过转换电路送到处
理器,通过运算转化为屏幕上的X、Y值,而完成点选的动作,并呈现在屏幕上。
  四线触摸屏包含两个阻性层。其中一层在屏幕的左右边缘各有一条垂直总线,另一层在屏
幕的底部和顶部各有一条水平总线。
  本例程实现触摸屏数据读取并实现校准算法。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把3.5寸TFT液晶模组插入开发板中间液晶接口上,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
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装驱动),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
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窗口可接收到液晶模组ID
信息等信息,程序会读取存放在串行Flash上的触摸屏校准参数,如果读到数据不合法,则进行
触摸屏校准程序,否则直接进入触摸画板程序。按下KEY1按键可以旋转屏幕显示。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main.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main.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触摸屏使用实现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include "lcd\bsp_lcd.h"
#include "spiflash\bsp_spiflash.h"
#include "touch/bsp_touch.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key/bsp_key.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uint8_t screen_flag=1;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系统时钟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 外部晶振,8MHz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 9倍频,得到72MHz主时钟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系统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 AHB时钟:72MHz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 APB1时钟:36MHz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 APB2时钟:72MHz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    1m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         10us中断一次
        // HAL_RCC_GetHCLKFreq()/1000000 1us中断一次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 配置并启动系统滴答定时器
  /* 系统滴答定时器时钟源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系统滴答定时器中断优先级配置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 函数功能: 画板初始化,用于取色用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Palette_Init(void)
{
  if(screen_flag==1)
  {
    /* 整屏清为白色 */
    LCD_Clear(  0,  0,320, 480,WHITE    );
    LCD_Clear(  0,440, 40, 40, BLACK    );
    LCD_DispString_EN(3,450,"CL",BLACK,RED,USB_FONT_24);
    LCD_Clear( 40,440, 40, 40, GREEN    );
    LCD_Clear( 80,440, 40, 40, BLUE     );
    LCD_Clear(120,440, 40, 40, MAGENTA  );
    LCD_Clear(160,440, 40, 40, ORANGE   );
    LCD_Clear(200,440, 40, 40, CYAN     );
    LCD_Clear(240,440, 40, 40, BLACK    );
    LCD_Clear(280,440, 40, 40, RED      );
  }
  else if(screen_flag==2)
  {
    /* 整屏清为白色 */
    LCD_Clear(  0,  0,480, 320,WHITE);
    LCD_Clear(  0,280, 60, 40, BLACK);
    LCD_DispString_EN(3,290,"CL",BLACK,RED,USB_FONT_24);
    LCD_Clear( 60,280, 60, 40, GREEN );
    LCD_Clear(120,280, 60, 40, BLUE  );
    LCD_Clear(180,280, 60, 40, MAGENTA  );
    LCD_Clear(240,280, 60, 40, ORANGE  );
    LCD_Clear(300,280, 60, 40, CYAN );
    LCD_Clear(360,280, 60, 40, BLACK );
    LCD_Clear(420,280, 60, 40, RED   );
  }
}

/**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lcdid;
  uint16_t x,y;
  uint8_t i;
  uint16_t color=BLUE;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3.5寸TFT液晶模组,一般优先于调试串口初始化 */
  lcdid=BSP_LCD_Init();

  KEY_GPIO_Init();

  /* 初始化串口并配置串口中断优先级 */
  MX_DEBUG_USART_Init();

  MX_SPIFlash_Init();

  Touch_Init_GPIO();

  /* 调用格式化输出函数打印输出数据 */
  printf("LCD ID=0x%08X\n",lcdid);
  printf("触摸屏校准测试\n");

  LCD_Clear(0,0,LCD_DEFAULT_WIDTH,LCD_DEFAULT_HEIGTH,BLACK);

  /* 开背光 */
  LCD_BK_ON();

#if 0  /* 1:重新校准,0:读取原有数据进行校准 */
   /* 擦除存储触摸校准值数据,重新进行校准 */
   SPI_FLASH_SectorErase(XPT2046_SPIFLASH_ADDR);
#endif

   SPI_FLASH_BufferRead((uint8_t *)&cal_value,XPT2046_SPIFLASH_ADDR,sizeof(XPT2046_Calibration));
   printf("cal_flag: 0x%X\n",cal_value.cal_flag);
   for(i=0;i<5;++i)
   {
     printf("%d lcd_x=%d lcd_y=%d touch_x=%d touch_y=%d\n",i,cal_value.lcd_x[i],cal_value.lcd_y[i],cal_value.touch_x[i],cal_value.touch_y[i]);
   }
   for(i=0;i<7;++i)
   {
     printf("adjust[%d]=%d ",i,cal_value.adjust[i]);
   }
   printf("\n");
   if(cal_value.cal_flag!=0xAA55)
   {
     /* 等待触摸屏校正完毕 */
     while(XPT2046_Touch_Calibrate() !=0);
   }
   else
   {
     LCD_Clear(0, 0,LCD_DEFAULT_WIDTH, LCD_DEFAULT_HEIGTH, BACKGROUND);
   }

   Palette_Init();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
    if(KEY1_StateRead()==KEY_DOWN)
    {
      if(screen_flag==1)
      {
        screen_flag=2;

      }
      else if(screen_flag==2)
      {
        screen_flag=1;
      }
      HAL_Delay(100);
      LCD_SetDirection(screen_flag);
      Palette_Init();
    }

    if(XPT2046_EXTI_Read()==XPT2046_EXTI_ActiveLevel)                        /*如果触笔按下了*/
    {
      if(screen_flag==1)
      {
        /*获取点的坐标*/
        XPT2046_Get_TouchedPoint(&x,&y);
        if((x==0xFFFF)||(y==0xFFFF)) continue;
        if(y<440)
        {
          Palette_draw_point(x,y,color);
        }
        else if(y<480)
        {
          if(x>280)
            color=RED;
          else if(x>240)
            color=BLACK;
          else if(x>200)
            color=CYAN;
          else if(x>160)
            color=ORANGE;
          else if(x>120)
            color=MAGENTA;
          else if(x>80)
            color=BLUE;
          else if(x>40)
            color=GREEN;
          else
          {
            color=BLUE;
            LCD_Clear(0,0,320,440,WHITE);
          }
        }
      }
      else if(screen_flag==2)
      {
        /*获取点的坐标*/
        XPT2046_Get_TouchedPoint(&y,&x);
        if((x==0xFFFF)||(y==0xFFFF)) continue;
        y=320-y;
        if(y<280)
        {
          Palette_draw_point(x,y,color);
        }
        else if(y<320)
        {
          if(x>420)
            color=RED;
          else if(x>360)
            color=BLACK;
          else if(x>300)
            color=CYAN;
          else if(x>240)
            color=ORANGE;
          else if(x>180)
            color=MAGENTA;
          else if(x>120)
            color=BLUE;
          else if(x>60)
            color=GREEN;
          else
          {
            color=BLUE;
            LCD_Clear(0,0,480,280,WHITE);
          }
        }
      }
    }
    HAL_Delay(10);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